MSP430F5529 SPI主模式下,spi输出的时钟频率和设置的不一样

楼主(2014-07-02):
TI CCS5.4上给的例程,默认情况下,如果没有对msp430f5529的时钟进行配置的话,MCLK=SMCLK=1MHz,ACLK=32.768KHz,例程使用的spi时选取SMCLK为时钟源,并对其进行二分频,有关代码如下 :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UCA0BR0 = 0x02;                           // /2
UCA0BR1 = 0;                              //
例程的spi时钟输出端为P2.7
如果按照user's guide的描述,spi主模式下,P2.7输出的时钟频率应该在500KHz左右
但是使用示波器测P2.7引脚的频率只有35kHz左右
提高DCO的频率的时候,该引脚的频率也已相同倍数的增加,我把片内DCO调到8MHz,P2.7引脚的时钟输出也变成了原来的8倍,到了277KHz左右,但是不是SMCLK的一半(4MHz)
我始终想不明白,望大神帮忙解答

以下是完整的例程代码:
/* --COPYRIGHT--,BSD_EX
* Copyright (c) 2012,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MSP430 CODE EXAMPLE DISCLAIMER
*
* MSP430 code examples are self-contained low-level programs that typically
* demonstrate a single peripheral function or device feature in a highly
* concise manner. For this the code may rely on the device's power-on default
* register values and settings such as the clock configuration and care must
* be taken when combining code from several examples to avoid potential side
* effects.
*
* --/COPYRIGHT--*/
//******************************************************************************
//   MSP430F552x Demo - USCI_A0, SPI 3-Wire Master Incremented Data
//
//   Description: SPI master talks to SPI slave using 3-wire mode. Incrementing
//   data is sent by the master starting at 0x01. Received data is expected to
//   be same as the previous transmission.  USCI RX ISR is used to handle
//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PU, normally in LPM0. If high, P1.0 indicates
//   valid data reception.  Because all execution after LPM0 is in ISRs,
//   initialization waits for DCO to stabilize against ACLK.
//   ACLK = ~32.768kHz, MCLK = SMCLK = DCO ~ 1048kHz.  BRCLK = SMCLK/2
//
//   Use with SPI Slave Data Echo code example.  If slave is in debug mode, P1.1
//   slave reset signal conflicts with slave's JTAG; to work around, use IAR's
//   "Release JTAG on Go" on slave device.  If breakpoints are set in
//   slave RX ISR, master must stopped also to avoid overrunning slave
//   RXBUF.
//
//                   MSP430F552x
//                 -----------------
//             /|\|                 |
//              | |                 |
//              --|RST          P1.0|-> LED
//                |                 |
//                |             P3.4|-> Data Out (UCA0SIMO)
//                |                 |
//                |             P3.5|<- Data In (UCA0SOMI)
//                |                 |
//  Slave reset <-|P1.1         P3.0|-> Serial Clock Out (UCA0CLK)
//
//
//   Bhargavi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09
//   Built with CCS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21
//******************************************************************************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MST_Data,SLV_Data;
unsigned char temp;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OUT |= 0x02;                            // Set P1.0 for LED
                                            // Set P1.1 for slave reset
  P1DIR |= 0x03;                            // Set P1.0-2 to output direction
  P3SEL |= BIT3+BIT4;                       // P3.3,4 option select
  P2SEL |= BIT7;                            // P2.7 option select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0 |= UCMST+UCSYNC+UCCKPL+UCMSB;    // 3-pin, 8-bit SPI master
                                            // Clock polarity high, MSB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02;                           // /2
  UCA0BR1 = 0;                              //
  UCA0MCTL = 0;                             // No modulation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P1OUT &= ~0x02;                           // Now with SPI signals initialized,
  P1OUT |= 0x02;                            // reset slave

  for(i=50;i>0;i--);                        // Wait for slave to initialize

  MST_Data = 0x01;                          // Initialize data values
  SLV_Data = 0x00;                          //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MST_Data;                     // Transmit first characte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CPU off, enable 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if (UCA0RXBUF==SLV_Data)              // Test for correct character RX'd
        P1OUT |= 0x01;                      // If correct, light LED
      else
        P1OUT &= ~0x01;                     // If incorrect, clear LED

      MST_Data++;                           // Increment data
      SLV_Data++;
      UCA0TXBUF = MST_Data;                 // Send next value

      for(i = 20; i>0; i--);                // Add time between transmissions to
                                            // make sure slave can process information
      break;
    case 4: 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建议楼主对例程中的程序都理解透彻了,再试着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