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设备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02):
我用交流接触器控制设备启动,在公司都没问题,可是现场出现接触器哒哒哒的跳,启动不起来,现场电压偏低,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希望高手明示!

网友A:
这个没办法.
要不提高电压, 用升压器或者稳压器
要不换接触器, 找能够工作在更低电压的接触器.
匿名
如果是点动就可以接'如果是正常运转就不能'必须接触器买2510',接触器10是常开,01是常闭,自锁必须有常开点。380v接触器A相进接触器线圈A1,C相进停止按钮常闭,出来进启动按钮常开,再出来进接触器线圈A2和13no连在一起'然然后停止和启动开关中间引出一条线至接触器no14就可以正常运作了。

网友B:
电压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