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设备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02):
我用交流接触器控制设备启动,在公司都没问题,可是现场出现接触器哒哒哒的跳,启动不起来,现场电压偏低,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希望高手明示!

网友A:
改换成直流低压线圈的接触器,用买一开关电源供电,开关低压工作电压范围宽,应该可以。

楼主:
已经改了,可是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用的施耐德原装进口的接触器,还是吸合不上,除非把一些小设备拔下来启动起来后再接上,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B: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了,影响你的电源啊???
交流接触器工作电压多少220吗???是的话就要想办法稳压了,接个稳压器;
或者换成直流的交流接触器,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C:
没遇到过,我在现场从来都是电压偏高

网友D:
接触器线圈如果是交流380的那就加个控制变压器变成220的应该可以,如果是220的那就加个开关电源24V的,将接触器换成直流24的,应该就可以了,一般情况工厂用电电压应该不会低的,除非是私人小企业,不舍得花钱计算变压器是选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