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算法在C51上的加密结果不对

楼主(2014-07-02):
我有一套C语言的des加解密算法,在vc上和430单片机上加密结果正确,但是移植到51单片机上后加密结果就不对了,请问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AES还是DES

楼主:
是网上下载的DES加解密算法

网友B:
别废话 拿出来共享下

楼主:
最后一个函数DES_Operate是加解密函数
void CBCfunc(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char BlockNumber){
  int i;
  for (i=0; i<8; i++){
    pucData[(BlockNumber -1)*8 + i] = pucData[(BlockNumber -2)*8 +i] ^ pucData[(BlockNumber -1)*8 +i];
  }
}

void deskey(unsigned char *key, short edf)  {
  /* Thanks to James Gillogly & Phil Karn! */
  register int i, j, l, m, n;
  unsigned char pc1m[56], pcr[56];
  unsigned long kn[32];

  for ( j = 0; j < 56; j++ ) {
    l = pc1[j];
    m = l & 07;
    pc1m[j] = (key[l >> 3] & bytebit[m]) ? 1 : 0;
  }
  for( i = 0; i < 16; i++ ) {
    if( edf == DE1 ) m = (15 - i) << 1;
    else             m = i << 1;
    n = m + 1;
    kn[m] = kn[n] = 0L;
    for( j = 0; j < 28; j++ ) {
      l = j + totrot;
      if( l < 28 ) pcr[j] = pc1m[l];
      else pcr[j] = pc1m[l - 28];
    }
    for( j = 28; j < 56; j++ ) {
      l = j + totrot;
      if( l < 56 ) pcr[j] = pc1m[l];
      else         pcr[j] = pc1m[l - 28];
    }
    for( j = 0; j < 24; j++ ) {
      if( pcr[pc2[j]] )    kn[m] |= bigbyte[j];
      if( pcr[pc2[j+24]] ) kn[n] |= bigbyte[j];
    }
  }
  cookey(kn);
}

static void cookey(unsigned long *raw1)  {
  register unsigned long *cook, *raw0;
  unsigned long dough[32];
  register int i;

  cook = dough;
  for( i = 0; i < 16; i++, raw1++ ) {
    raw0 = raw1++;
    *cook   = (*raw0 & 0x00fc0000L) << 6;
    *cook  |= (*raw0 & 0x00000fc0L) << 10;
    *cook  |= (*raw1 & 0x00fc0000L) >> 10;
    *cook++|= (*raw1 & 0x00000fc0L) >> 6;
    *cook   = (*raw0 & 0x0003f000L) << 12;
    *cook  |= (*raw0 & 0x0000003fL) << 16;
    *cook  |= (*raw1 & 0x0003f000L) >> 4;
    *cook++       |= (*raw1 & 0x0000003fL);
  }
  usekey(dough);
}

void cpkey(unsigned long *into)  {
  register unsigned long *from, *endp;

  from = KnL, endp = &KnL[32];
  while( from < endp ) *into++ = *from++;
}

void usekey(unsigned long *from)  {
  register unsigned long *to, *endp;

  to = KnL, endp = &KnL[32];
  while( to < endp ) *to++ = *from++;
}
/*
#if 0
void des(unsigned char *inblock, unsigned char *outblock)  {
  unsigned long work[2];

  scrunch(inblock, work);
  desfunc(work, KnL);
  unscrun(work, outblock);
}
#endif
*/
static void scrunch(unsigned char *outof, unsigned long *into)  {
  *into   = (*outof++ & 0xffL) << 24;
  *into  |= (*outof++ & 0xffL) << 16;
  *into  |= (*outof++ & 0xffL) << 8;
  *into++ |= (*outof++ & 0xffL);
  *into   = (*outof++ & 0xffL) << 24;
  *into  |= (*outof++ & 0xffL) << 16;
  *into  |= (*outof++ & 0xffL) << 8;
  *into  |= (*outof   & 0xffL);
}

static void unscrun(unsigned long *outof, unsigned char *into)  {
  *into++ = (*outof >> 24) & 0xffL;
  *into++ = (*outof >> 16) & 0xffL;
  *into++ = (*outof >>  8) & 0xffL;
  *into++ =  *outof++      & 0xffL;
  *into++ = (*outof >> 24) & 0xffL;
  *into++ = (*outof >> 16) & 0xffL;
  *into++ = (*outof >>  8) & 0xffL;
  *into   =  *outof     & 0xffL;
}

static void desfunc(unsigned long *block, unsigned long *keys)  {
  register unsigned long fval, work, right, leftt;
  register int round;

  leftt = block[0];
  right = block[1];
  work = ((leftt >> 4) ^ right) & 0x0f0f0f0fL;
  right ^= work;
  leftt ^= (work << 4);
  work = ((leftt >> 16) ^ right) & 0x0000ffffL;
  right ^= work;
  leftt ^= (work << 16);
  work = ((right >> 2) ^ leftt) & 0x33333333L;
  leftt ^= work;
  right ^= (work << 2);
  work = ((right >> 8) ^ leftt) & 0x00ff00ffL;
  leftt ^= work;
  right ^= (work << 8);
  right = ((right << 1) | ((right >> 31) & 1L)) & 0xffffffffL;
  work = (leftt ^ right) & 0xaaaaaaaaL;
  leftt ^= work;
  right ^= work;
  leftt = ((leftt << 1) | ((leftt >> 31) & 1L)) & 0xffffffffL;

  for( round = 0; round < 8; round++ ) {
    work  = (right << 28) | (right >> 4);
    work ^= *keys++;
    fval  = SP7[ work             & 0x3fL];
    fval |= SP5[(work >>  8) & 0x3fL];
    fval |= SP3[(work >> 16) & 0x3fL];
    fval |= SP1[(work >> 24) & 0x3fL];
    work  = right ^ *keys++;
    fval |= SP8[ work             & 0x3fL];
    fval |= SP6[(work >>  8) & 0x3fL];
    fval |= SP4[(work >> 16) & 0x3fL];
    fval |= SP2[(work >> 24) & 0x3fL];
    leftt ^= fval;
    work  = (leftt << 28) | (leftt >> 4);
    work ^= *keys++;
    fval  = SP7[ work             & 0x3fL];
    fval |= SP5[(work >>  8) & 0x3fL];
    fval |= SP3[(work >> 16) & 0x3fL];
    fval |= SP1[(work >> 24) & 0x3fL];
    work  = leftt ^ *keys++;
    fval |= SP8[ work             & 0x3fL];
    fval |= SP6[(work >>  8) & 0x3fL];
    fval |= SP4[(work >> 16) & 0x3fL];
    fval |= SP2[(work >> 24) & 0x3fL];
    right ^= fval;
  }

  right = (right << 31) | (right >> 1);
  work = (leftt ^ right) & 0xaaaaaaaaL;
  leftt ^= work;
  right ^= work;
  leftt = (leftt << 31) | (leftt >> 1);
  work = ((leftt >> 8) ^ right) & 0x00ff00ffL;
  right ^= work;
  leftt ^= (work << 8);
  work = ((leftt >> 2) ^ right) & 0x33333333L;
  right ^= work;
  leftt ^= (work << 2);
  work = ((right >> 16) ^ leftt) & 0x0000ffffL;
  leftt ^= work;
  right ^= (work << 16);
  work = ((right >> 4) ^ leftt) & 0x0f0f0f0fL;
  leftt ^= work;
  right ^= (work << 4);
  *block++ = right;
  *block = leftt;
}

/* Validation sets:
*
* Single-length key, single-length plaintext -
* Key    : 0123 4567 89ab cdef
* Plain  : 0123 4567 89ab cde7
* Cipher : c957 4425 6a5e d31d
*
**********************************************************************/
void Des_Key(des_ctx *dc, unsigned char *pucKey, short sMode){

  if (sMode == EN0){
          deskey(pucKey,sMode);
          cpkey(dc->ek);
  }
  else if(sMode == DE1) {
          deskey(pucKey, sMode);
          cpkey(dc->dk);
        }
  else if(sMode == ENDE){
            deskey(pucKey,EN0);
          cpkey(dc->ek);
        deskey(pucKey,DE1);
          cpkey(dc->dk);
  }
}
/* Encrypt several blocks in ECB sMode.  Caller is responsible for
   short blocks. */
void Des_Enc(des_ctx *dc, unsigned char *pucData, short sBlocks){
  unsigned long work[2];
  int i;
  unsigned char *cp;

  cp = pucData;

  for(i=0;i<sBlocks;i++){
    scrunch(cp,work);
    desfunc(work,dc->ek);
    unscrun(work,cp);
    cp+=8;
  }
}

void Des_Dec(des_ctx *dc, unsigned char *pucData, short sBlocks){
  unsigned long work[2];
  int i;
  unsigned char *cp;

  cp = pucData;
  for(i=0;i<sBlocks;i++){
    scrunch(cp,work);
    desfunc(work,dc->dk);
    unscrun(work,cp);
    cp+=8;
  }
}

void TripleDES_ENC( des_ctx *dc,unsigned char *pucData, short sBlocks, unsigned char *pucKey1, unsigned char *pucKey2, unsigned char *pucKey3){

        Des_Key(dc,pucKey1, EN0);
        Des_Enc(dc,pucData,sBlocks);
        Des_Key(dc,pucKey2, DE1);
        Des_Dec(dc, pucData,  sBlocks);
        Des_Key(dc,pucKey3, EN0);
        Des_Enc(dc,pucData,sBlocks);
}

void TripleDES_DEC( des_ctx *dc,unsigned char *pucData, short sBlocks,unsigned char *pucKey1,unsigned char *pucKey2,unsigned char *pucKey3){
        Des_Key(dc,pucKey3, DE1);
        Des_Dec(dc, pucData,  sBlocks);
        Des_Key(dc,pucKey2, EN0);
        Des_Enc(dc,pucData,sBlocks);
        Des_Key(dc,pucKey1, DE1);
        Des_Dec(dc, pucData,  sBlocks);
}

void TripleDES_ENC_CBC( des_ctx *dc,unsigned char *pucData, short sBlocks,unsigned char *pucIV, unsigned char *pucKey1, unsigned char *pucKey2, unsigned char *pucKey3){
int i,f,x;
des_ctx dc1, dc2, dc3;

        Des_Key(&dc1,pucKey1, EN0);
        Des_Key(&dc2,pucKey2, DE1);
        Des_Key(&dc3,pucKey3, EN0);
        for (f=0;f<16;f++){
                pucData[f] ^= pucIV[f];
        }
        for(i=0; i< sBlocks; i++){
                x=i*16;
                Des_Enc(&dc1,&pucData[x],1);
                Des_Dec(&dc2,&pucData[x],1);
                Des_Enc(&dc3,&pucData[x],1);
                if( i < (sBlocks-1)){
                        for(f=0;f<16;f++){
                                pucIV[x+f] = pucData[x+f];
                        }
                }
                else{
                        for(f=0;f<16;f++){
                                pucData[x+f+16] = pucData[x+f];
                        }
                }

        }
}

void TripleDES_DEC_CBC( des_ctx *dc,unsigned char *pucData, short sBlocks, unsigned char *pucIV, unsigned char *pucKey1,unsigned char *pucKey2,unsigned char *pucKey3){
        int i,f,x;
        des_ctx dc1, dc2, dc3;
        unsigned char temp[8];

        if(sBlocks<=1){ //Sanity Check
                return;
        }
        else{
                Des_Key(&dc1,pucKey3, DE1); //Key Schedules
                Des_Key(&dc2,pucKey2, EN0);
                Des_Key(&dc3,pucKey1, DE1);
                x=(sBlocks-1)*16;  // address of start of last block of data
                for(f=0;f<16;f++){
                        temp[f] = pucData[x+f]; //Copy newIV to Temp
                }
                for(i=0;i<sBlocks;i++){
                        Des_Dec(&dc1,&pucData[x],1);  //3DES algorithm
                        Des_Enc(&dc2,&pucData[x],1);
                        Des_Dec(&dc3,&pucData[x],1);
                        x = x-16;
                        if(x >= 0){
                                for(f=0;f<16;f++){
                                        pucData[x+f+16] ^= pucData[x+f]; //XOR block with input of next block
                                }
                        }
                        else{
                                for(f=0;f<16;f++){
                                        pucData[f] ^= pucIV[f];  // XOR first block with IV
                                        pucIV[f] = temp[f];         //Update IV;
                                }
                        }
                }
        }
}

void DES_Enc_CBC (des_ctx *dc,unsigned char *pucData, short sBlocks, unsigned char *pucIV){
  int CurrentBlock = 1;
  //unsigned char bx[8];
  //unsigned char ax[8];
  unsigned char d =0;
  unsigned char *cp;
  int i;
  cp = pucData;
  if (sBlocks <= 1) return;

  else{
    for(i=0; i<8; i++){
      pucData ^= pucIV;
    }

    while(CurrentBlock < sBlocks){
   Des_Enc(dc,cp,1);

//  for(i=0;i<8;i++){
//    bx = pucData[i+d];
//  }

     for (i=0; i <8; i++){
    pucData[i+8+d] ^= pucData[i+d];
  }

// for(i=0;i<8;i++){
  //  ax[i+d] = pucData[i+d];
//  }
  cp+=8;
  CurrentBlock++;
  d+=8;
    }

   Des_Enc(dc,cp,1);
   for(i=0; i<8; i++){
      pucIV = cp;
    }
  //  for(i=0;i<8;i++){
//   ax = pucData[i+d];
  // }
   //d=ax[0];
  }
}

void DES_Dec_CBC (des_ctx *dc,unsigned char *pucData, short sBlocks, unsigned char *pucIV){
  int CurrentBlock;
  //unsigned char bx[8];
  //unsigned char ax[8];
  unsigned char d =0;
  unsigned char *cp;
  unsigned char temp[8];
  int i;
  cp = pucData + (sBlocks-1)*8; //Starting DEC backwards
  CurrentBlock = sBlocks;
  for (i=0; i <8; i++){
   temp = cp;  //Copying new pucIV (updated version)
  }
  if (sBlocks <= 1) return;

  else{
    while(CurrentBlock != 1){
   Des_Dec(dc,cp,1);  //dec last block
   d= (CurrentBlock -1) *8;  //reset block count
//  for(i=0;i<8;i++){
//    bx = pucData[i+d];
//  }

     for (i=0; i <8; i++){
    pucData[i+d] ^= pucData[i+ d - 8];  //xor op
         }

// for(i=0;i<8;i++){
  //  ax[i+d] = pucData[i+d];
//  }
  cp-=8;
  CurrentBlock--;
  //d+=8;
    }

   Des_Dec(dc,cp,1);
   for (i=0; i <8; i++){
     pucData ^= pucIV;
    pucIV = temp;
  }
  //  for(i=0;i<8;i++){
//   ax = pucData[i+d];
  // }
  // d=ax[0];
  }
}

//====================================================
//        DES operate
//        mode:        0x00-DES
//        oper:        0x00-Encrypt,0x01-Decrypt
//====================================================
unsigned char DES_Operate(unsigned char mode,unsigned char oper,unsigned char * desdata,unsigned short len)
{
        des_ctx dc;
        unsigned char key[8] = {0x5a,0x12,0x34,0x56,0x78,0x9a,0xbc,0xa5};

        if(len == 0x00)len = 0x100;                                       //        P3=0x00,operate 256 bytes

        Des_Key(&dc,key, ENDE);
        if((mode != 0x00) || (oper > 0x01))return 0;                    //        P1,P2 wrong
        else
        {
            if(oper == 0x00)Des_Enc(&dc, desdata, (len-1)/8+1);            //        Encryption
            else if(oper == 0x01)Des_Dec(&dc, desdata, (len-1)/8+1);//        Decryption

            return 1;
        }
}

网友A:
应该是计算过程中数据溢出了
因为51的int长度是16位的

网友B:
也许是RAM爆了呢

楼主:
应该不是int长度的问题,因为430单片机的int也是16位的。我也试着把较大的数组存在xdata区域也是不行。会不会是大小端模式引起的?

网友C(2020-10-18):
后来怎样解决了?什么原因?我现在也遇到C51 des加密错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