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嵌入式硬件中的地处理??

楼主(2014-07-02):
假设一个简单的嵌入式硬件系统包括,电源部分DC-DC, MCU部分,外设部分(比如USB转串口),大家对这种硬件系统的地线怎么处理的,以及PCB板设计的时候的地线分隔。

网友A:
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处理,然后连接于一点!

网友B(2014-08-15):
简单的系统,也没什么要求吧,铺地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不做AD或DA也就不用区分数字地模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