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采样电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02):
现用TLC2543采样AD值,并且做了采样温度和采样供电电压。但现在TLC2543 AD值采样都经过隔离电源隔离处理了,问题是现在供电电压是采集点是(市电5V和电池切换后的电压)。而这边没有隔离,所以不是同一个地,请问这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或者有什么折中的方法。求教

网友A:
记得TI有几款线性隔离OP但是price more high.

网友B:
具体啥意思,还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啥意思,还没看明白

没描述好,简单说就是利用TLC2543做采样电压,但因为TLC2543还做了AD采集,所以做了隔离。从而导致了采供电电压的不公地。导致采不了,想问下有什么方法解决,或什么折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