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读取STM32F030F4P6的Device ID结果为“STM32F031”?

楼主(2014-07-02):
买了几片STM32F030F4P6,焊好后用STM32F0 DISCOVERY板的SWD(我的目标板引出了SWCLK/GND/SWIO/NRST4个引脚) + STM32 ST-LINK Utility读取芯片信息,遇到以下问题:
1.芯片ID读取结果为0x444,STM32F031,不知道什么原因,TIM15也打不开——STM32F031F4P6确实没有TIM15
2.Discovery板的IDD跳线拔掉,STM32 ST-LINK Utility报掉电错误,看Discovery的电路图,SWD检测电压的引脚电压固定于1/2VDD,STM32F0电路部分也没有反馈VDD到此电压检测脚。不接TARGET VDD到SWD,就不能调试么?板载的电路也没看到TARGET VDD反馈啊。

求各位大侠解惑,谢谢!

网友A:
TARGET VDD:接你板子的VDD(3.3V);
读取ID问题,不排除你买到假货了,可以找原厂的代理申请几片样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GET VDD:接你板子的VDD(3.3V);
读取ID问题,不排除你买到假货了,可以找原厂的代理申请几片样品看看 ...
谢谢兄台!
我通过ickey.cn在力源买的,不清楚什么问题。
TARGET VDD的问题,我看DISCOVERY的TARGET VDD也没有接,所以很疑惑。

网友B:
用stlink的话,那四根线都要接的 顺便也可以给板子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link的话,那四根线都要接的 顺便也可以给板子供电了

我试试

网友C:
STM32F030F4P6封装的应该没有tim15吧,只有c8以上的才有。

楼主(2014-08-06):
引用 网友C:
STM32F030F4P6封装的应该没有tim15吧,只有c8以上的才有。

手册上有,库里也有定义。

楼主:
个人猜测,SWD复位问题是因为RST上拉用的是内部电阻,和SWD配合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