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大电流地线与采样电路模拟地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4-07-02):
如图中所示,遇到地线干扰的问题,由于需要采集每节电池的电压,所以电池总负要和采样GND连在一起,用0Ω电阻短接,然后每节差分采样,电池组给电机和逆变器供电,一旦这两个工作起来,右边采样电路后端的通信电路就会出现问题,请问有什么好点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主要是单点接地,不要出现多点接地,那样就可能有环流。
先断开那个0欧电阻,看看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或者可以在线注入电流,看阻抗是多少,如果阻抗低,说明已经有接地。
另外,直流接地和交流接地可能不同,可以分开接,但交流/射频接地可以多点。

网友B:
只需要注意采样得到的电压与大电流地线上压降无关即可。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单点接地,不要出现多点接地,那样就可能有环流。
先断开那个0欧电阻,看看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或者可 ...

现在只要把和电池相连的线全部断开,通信就恢复正常,所有的采样线都是通过开关切换到了一个差分运放,只有那个电池总负和GND是通过0Ω电阻接在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注意采样得到的电压与大电流地线上压降无关即可。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

现在电压采样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关键是后面的电路还有波特率为250Kbps的CAN通信,这个通信出了问题,个人觉得是GND电平波动导致,MCU发出来的数据出错,由于现场无法用示波器测量,着实很难找到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