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38khz、20VA左右的电流进行放大检测

楼主(2014-07-02):
如题:我想放大一个20va的电流,把它放大成能用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压,请问怎么实现,用集成运放好,还是三级管放大好??求大家支教。

网友A:
“我想放大一个20va的电流”
20va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B:
20va的电流
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要用三极管?
I/V转换

网友C:
IV转换,运放+采样电阻(交流的话,用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放大一个20va的电流”
20va是个什么东西?

20微安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a的电流
什么意思?

可能会用三极管放大电流,i/v转换的具体结构怎么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V转换,运放+采样电阻(交流的话,用互感器)

请问具体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uA?

是的,怎么放大检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怎么放大检测啊?

要求不高,直接串电阻就行
要求高,加OP做IV转换

网友E:
用集成运放比较好,设计、调试都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直接串电阻就行
要求高,加OP做IV转换

正打算搞运放转换呢,不过在细节上不知道该注意什么,请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集成运放比较好,设计、调试都比较简单。

是的,那有没有什么注意点啊,我设计的时候要当心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