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32串口下载

楼主(2014-07-02):
下图是我的STM32的最小系统图:

我要用串口给它下载程序,当我将RX和TX两根线接到买的最小系统板子上时,一切正常,程序也运行了。
但是当我接到我自己的做的板子上时,程序就是下载不进去。
用万用表测的几个电源脚都正常,是3.3V,BOOT0和BOOT1模式也设置正常。复位也是好的。

我给正常的那个板子下程序时,故意把TX脚给断开(之所以断开TX脚,是想留足够的时间来观察的),让STM32的应答返回不了,然后用示波器观察了STM32的RX脚,是能看到下载软件发给STM32的信号的,查看STM32是TX脚也是能看到STM32返回给下载软件的应答信号的。一切都正常。
但是当我对自己做的板子这么做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RX脚信号是正常的,而STM32的TX脚上没有应答信号。我用万用表确定过好多次,不存在虚焊。
这会是什么原因?
本来怀疑是STM32坏了,但是我换了一块芯片还是这个现象。。。。

还想问一下,当给一块新的STM32下载程序时(之前没往里面下过任何程序,新的),它的外部晶振工作吗?它的外部晶振工作不是得需要在程序里面来使能的嘛,但是我跟我老师说了这个情况,他却一直让我检查晶振是否有问题。。。。PS:老师好像没接触过STM32。
这个是否跟晶振有关呢?
这个东西让我头疼了好久。。。。。

网友A:
LZ有共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共地么。

所有的接地都是连一起的。
当TX是断开时,STM32的TX脚是低电平,对应的那个下载线是高电平;当TX连上时,STM32的TX脚也被拉高了,一直不变。

楼主:
好吧,没人知道咋回事,看来是我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