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价格:1000 元

网友A:
看看这个项目可以做吗?多少费用::本项目比较简单,是一个单门门禁板,用USB或串口与上位机(ANDROID)连接,所有的设置由上位机来完成,可以摇控、按钮和远程开门,可以连IC或ID卡,要求稳定,只完成下位机的部分就行了,上位机的由我们来完成,最好可以提供上位机(ANDROID)的SD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项目可以做吗?多少费用::本项目比较简单,是一个单门门禁板,用USB或串口与上位机(ANDROID)连 ...

这个项目肯定谈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项目可以做吗?多少费用::本项目比较简单,是一个单门门禁板,用USB或串口与上位机(ANDROID)连 ...

麻烦留个联系方式或者主动联系下我,可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