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IAP使用外部中断响应异常

楼主(2014-07-02):
我使用STM32F0-discovery板子测试IAP。IAP用官方的demo改变了按键为板上的PA0 . APP中定义了PC0,PA4,PB14作为输入中断。配置如下图,基本是参照的别人的代码。测试结果如下:正常运行没有问题。包括中断响应,LED什么的。但是。PA4能正常响应中断,PC0和PB14都不能正常响应。将PA4-->PC4,此时中断线4不能正常响应,将PC0-->PA0,PB14-->PA14.又能正常响应中断。所以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是GPIOA能正常响应中断,但是GPIOB,GPIOC不行。再但是。如果我不使用IAP和截图中中断向量表的设置,一切都响应正常,包括PC0,PA4,PB14。所以还是猜测跟IAP有关系。

楼主:
IAP.rarAPP.rar

需要重新添加库路径

网友A:
找 调试器 帮忙吧, 运行中看看 外设配置情况

楼主: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改为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即可

网友B(2015-03-17):
非常感谢,帮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