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由两个例子看书该如何读....

楼主(2014-07-02):
关于“读书”早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看两个例子,各位自己掂量一下吧。

先引

例一:
https://bbs.21ic.com/icview-760876-1-1.html

例二:
https://bbs.21ic.com/icview-757042-1-2.html

楼主:
讲例一之前,希望各位得有点基本的数学知识,譬如:空间解析几何,微积分等。

楼主:
“电容”的定义:

《电路》中,“电容”是如此定义的,即由下式确定的一个关系

    F(u,q) = 0

显然,能被分析的此必然是u-q面上的一条简单曲线(什么是简单曲线自己去查相关数学书籍)。

网友A:
书,够用就行。
如果你仅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工,就没必要天天去研究高深的数学知识。
一个仅仅需要拿锄头去耕地的农民,天天去研究导弹怎么发射,有意义吗?

别急,看了再说

楼主:
先看例一:
书上学过线性时不变电容的储能公式为з=0.5CV^2

那么非线性的呢?假设电容的电压-电荷关系为v=sin q,那么储能计算公式是?

尼玛,我看到此式(v=sin q)就想吐!

先改造一下:

    u = U sin(k q)

其中U和k为常数,其单位分别是[伏特]和[1/库伦]。

楼主:
回到前面所说的“电容”,其实由此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二元组(u,q)就表达了“电容”的状态,即“电容”的物理状态应该由u-q平面上的一个点来唯一确定。

由于“电容”是个所谓的储能元件,则必然还应该存在着一个能量函数由二元组(u,q)唯一确定,即

    w = W(u,q)

结合u-q面上的曲线

    F(u,q) = 0

这就确定了一条在三维空间(u,q,w)中的一条简单曲线。

电容的所有“动作”都必须在此三维曲线上进行。

楼主:
给个电路中的理想电容模型:

    q = C u

显然,其在u-q面上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而由

    w = (C/2) u^2

可知,在(u,q,w)三维空间中,这是一条在平面q = C u 上的抛物线。

网友B:
教科书上东西就不要重复了,没人感兴趣的,讲点书上没有的吧!

楼主:
回到例一:

看三个式子

    u = U sin(k q)

    w = ∓(√(U^2 - u^2))/k + U/k

    w = (U/k) (1-cos(k q))

这是个在(u,q,w)中的什么曲线?对,螺线(注意第二个式子中的“∓”)。上面三个式子给出了这个螺线的“三视图”。

楼主:
见了这么多了,电容的“工况”该知道了吧....

楼主:
下面说说那个例二:

先引
假设输入端的端口电压和电流分别为v1,i1,输出端v2,i2.

约束条件:
v1=Ri2;
v2=-Ri1.

可用器件:电阻,电容,三极管。(运放也行)

楼主:
第一眼看到这个“约束条件”能想到什么吗:对,互易性。这显然是个非互易的网络。

但到了五楼,给出了一个“精彩”的实现例子(图中的小错基本可以忽略)。能一眼看出那是个什么东东吗?

楼主:
下面是本人的一个帖子,品味一下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757908-1-1.html

楼主:
那么,这个非互易的玩意儿能否实现呢?

当然能,就几个运放和电阻滴事情!

楼主:
回顾一下基本的知识点:

一)《电路》中“电容”的定义

二)基本的能量传递关系

三)互易定理

等等,这些都是《电路》中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内容了,各位都想到了吗???

太高深了,大学没学过!你不讲谁能想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的定义:

《电路》中,“电容”是如此定义的,即由下式确定的一个关系

这个定义太抽象。不太像电容的物理定义。这个C = k(S/d)才像。某一物体的电容与空间结构、几何尺寸有关与是否有电场、电荷无关。道理简单。例如购买1uF电容无论你用在哪、加电或不加电、加多少电都是1uF。同理对于特定对象,如果其空间以及介电系数(甚至时间)分布确定,无论加什么电场u、电荷q,其电容C总是确定的。

想想变容二极管
这是《电路》中的电容定义,而非《电磁学》中的定义....

网友B:
我倒,说完啦?!!
眼睁睁等着你说重点,谁知绪论讲完就over了!::>_<::

还是那句话:叫小跑堂给我充20元话费,包让你心服口服!绝不食言!

这种老把戏就别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的定义:

《电路》中,“电容”是如此定义的,即由下式确定的一个关系

错了,电容定义为i=Cdv/dt

只有当电容是时不变情形--这一特定情形下,才能表示为fC(q,v)=0

你的书还没看到家,继续努力吧....

网友B:
路过打酱油。。 你的书还没看到家,继续努力吧....

既然是电容的定义,那么所有情形下都要能有意义,这个定义是特殊情形下才成立的,自然就不是电容定义了。

就这水平,连教科书都没看透,还哭着喊着要跑大学教书!

屁话又来了....

网友C:
嗯。变容二极管可以理解为介电系数是电压的函数。

网友D:
电容的概念首先是物理的,是由面积,距离和介电常数决定了其物理特征:C=Q/U
不必理想,恒有q = C u
v=sin q 可以看做 v=1Vsin 1*q
当绝缘改变极板的距离,Q保持不变时,U则必须改变

即便是变容管,稳态下也是:Q=C*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到前面所说的“电容”,其实由此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二元组(u,q)就表达了“电容”的状态,即“电容”的物 ...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我在我那个贴中已经说了,这种表示法没有意义,所以罕有人实际中用这种表示法。(老抽看少有人用,于是以为捡到块宝了)

屁话就不要在这里放了,拜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非互易的玩意儿能否实现呢?

当然能,就几个运放和电阻滴事情!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吗?
前面说我那个电路是奇葩二端口网络,并且另发贴,推出了一个错误的等价网络。

这里又说我那电路没问题,可以实现预定功能。

自己打自己嘴巴很爽吗?

说的这么明白了还看不懂,智商滴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眼看到这个“约束条件”能想到什么吗:对,互易性。这显然是个非互易的网络。

但到了五楼,给出了一个 ...

这个说法,说明根本不懂电路里的"互易"是什么意思,两个端口相互调换是互易?

我那电路图清楚表明,电路不是左右严格对称的,你怎么能把两个端口互换?仅仅是因为表达式都是压控电流?
这样蠢事干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说明根本不懂电路里的"互易"是什么意思,两个端口相互调换是互易?

记录:
这个说法,说明根本不懂电路里的"互易"是什么意思,两个端口相互调换是互易?

我那电路图清楚表明,电路不是左右严格对称的,你怎么能把两个端口互换?仅仅是因为表达式都是压控电流?
这样蠢事干不得!!!

网友E: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B:
吃饭前做个总结:
1.关于互易。要讨论的问题,跟互意,掉毛关系没有。原因很简单,约束条件只是简单地说明电路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仅仅形式上的类似,并不能说明要实现电路也一定相同,正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同的人会设计出不同的电路,答案不唯一。

关于电容。上面已经说了,楼主给的定义是错的,或者说只能适合特殊类型电容,不具有一般性。
楼主在另一贴,关于非线性电阻的定义也是错的,不管是线性,还是非线性,都能用F(v,i)来表征,所以F并非非线性才有的。

关于电容曲线。上面说法全是错的,这些曲线无法确定电容。还需要额外的一个量才能确定。

3.关于能量。贴中计算的是能,非储能,说明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储能的物理意义。这个只能靠再看书解决了。

综上,楼主,你就是这样误导人读书的?

期待xu大侠把公式列出来。。。
能说出如此一点实质性东西都没有的话,那也是一种本事。记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饭前做个总结:
1.关于互易。要讨论的问题,跟互意,掉毛关系没有。原因很简单,约束条件只是简单地说明 ...

记录:
吃饭前做个总结:
1.关于互易。要讨论的问题,跟互意,掉毛关系没有。原因很简单,约束条件只是简单地说明电路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仅仅形式上的类似,并不能说明要实现电路也一定相同,正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同的人会设计出不同的电路,答案不唯一。

关于电容。上面已经说了,楼主给的定义是错的,或者说只能适合特殊类型电容,不具有一般性。
楼主在另一贴,关于非线性电阻的定义也是错的,不管是线性,还是非线性,都能用F(v,i)来表征,所以F并非非线性才有的。

关于电容曲线。上面说法全是错的,这些曲线无法确定电容。还需要额外的一个量才能确定。

3.关于能量。贴中计算的是能,非储能,说明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储能的物理意义。这个只能靠再看书解决了。

综上,楼主,你就是这样误导人读书的?

网友B:
到底谁说话没有实质性内容,留给网友判断。

你要是有理,接着挨个反驳即可。

你要想玩空间曲线,要换个有意义的玩:
题:有个网络,里面是什么不知,时变与否不知,线性与否不知,节点数,分支数任意,方便叙述起见,假设节点有2,分支有3,在某一时间t1,测量到三个分支电压分别为V1/V2/V3。又过了一会,到时间t2,测量到三个分支电流分别为I1/I2/I3。
请问:V1.2.3与I1.2.3是什么关系?

尼玛,空洞无物,满篇仅是个“错”字,反驳个鬼啊!

网友B:
楼主你能找到你的发言中,有比我28楼还言之有物的?哪一楼?

哪里错了,为什么错了,该说的都说了,你还要怎么着?莫非要手把手讲?

睁眼说瞎话!

网友B:
你好歹也是大学老师,很多东西,点一下就该明白,就该反应过来才对,很多话,没必要说的那么细,高中上课和大学上课节奏是不能一样的。

废话!

网友F:
搬根小板凳听老师们论法

网友G:
给出公式,给出推导,坛子还是有人看得懂的,扯其它的反而让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给出公式,给出推导,坛子还是有人看得懂的,扯其它的反而让人看不懂。

论坛上保守估计至少一半人看不懂楼主意思。
比如上面贴中说到[电容所有"动作"。。。],请问:动作指的是???

你不可能回答出来,
像我们这经常掐的才能熟知对方心思:楼主一旦用了引号"",就表明思维中断了,实在找不到恰当词语来表达此刻的直觉认识。
所以楼主都不知"动作"一词究竟要表达什么,读者怎么可能知道?

词不达意的例子很多,比如什么"电路实体","裸单反馈换""电路设计是/反馈/的过程"等。
这些词的意思,只有楼主自己知道,别人闻所未闻,只能瞎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给出公式,给出推导,坛子还是有人看得懂的,扯其它的反而让人看不懂。

这种贴本来主观就不是给“外”人看的,客观就不是叫你懂

网友G:
常游于国外社区,人家的社区气氛与高质量发言真的是国内社区所不能比拟的。

环境不同:人家是懂的才发言,不懂的不吭声;咱们是不懂的爱发言,而懂的几乎不发言。
同感。要提升整体水平,资深人士应自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常游于国外社区,人家的社区气氛与高质量发言真的是国内社区所不能比拟的。 ...

本来,“电容”概念就来自电磁学——静电,定义也非常简单:C=Q/U
结果都扯到“电路”,扯微分,扯积分,扯曲线
这个书一旦读多了,往往就得显点儿高端,就不能再去接地气了

这个气氛,是由那个心态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常游于国外社区,人家的社区气氛与高质量发言真的是国内社区所不能比拟的。 ...

这个,必须得适应相应的生态环境,看看本人的ID就明了....

在此,就一个字——玩,且还都是玩些个“学前班”的玩意儿,没辙,生态如此。

要说专业的,绝不在此玩,这是必须泾渭分明滴。

网友H:
我司为台湾笙科电子(Amiccom)大陆代理商,提供全系列无线数字传输芯片和解决方案,公司拥有专业的FAE软硬件团队资源,我们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快速完成从方案评估、开发、到量产,并提供多种开放的合作方式(芯片、方案、PCB模块等)。提供型号有;A7105、A7125、A7130、A7137、A7190、A8105、A7108、A7129、A7139等。TEL:18923757550

楼主:
此外,关于“书”,若是个科班出身且还在从事着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如果不能把那些大学一二年级就应该掌握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潜意识,还在纠结着具体去看哪本书的,转行吧(非专业人士除外)。现在的科技发展,那些专业书籍(包括相应的技术资料)就够你受的了。

最后说一句,那些“潜意识”是体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判断和决策中的,这也是引此二例的目的。

网友B:
哈哈,你们以为在论坛上打嘴**很容易?
楼主怎么着也是985大学老师,够专业了吧?可谓专业中战斗机!
跟专业人士打嘴**,必须勤学!否则,人家几个公式,几个专业术语就把你放倒了。
好不夸张地说,老抽就这破绽百出的言论,很多人根本看不出来。
俺从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停止理论学习,尽管老婆孩子家庭琐事一大把,每天也都要抽时间读书。
这几本枕头边必备:

所以,打嘴**让人进步,促人勤学多学,受益匪浅!
否则,像某人那样,大学毕业后就停止学习了,一直啃老本,说的讲的九成以上都是教科书原话,如此,打嘴**也会捉襟见肘。

网友B:
老抽,
你弄懂那个二端口网络了吗?
你弄懂电容储能计算了吗?

不懂我从新发帖给你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抽,
你弄懂那个二端口网络了吗?
你弄懂电容储能计算了吗?

在此,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若你再看不懂,那只能用“五盲”来形容!

如果你对那个“五盲”称呼不服,早就应该亮出你的高见。不过现在说也不迟,只是我是不会再就此奉陪了(但会做些记录),让各位看官评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此,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若你再看不懂,那只能用“五盲”来形容!

如果你对那个“五盲”称呼不服, ...

噢,你懂了(掩耳盗铃),那就算了,俺也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你懂了(掩耳盗铃),那就算了,俺也省事了。

意料之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容”的定义:

《电路》中,“电容”是如此定义的,即由下式确定的一个关系

**啊!

你可以定义F(u,q)=0。

但这个盒C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研究三极管。

仅仅研究可以利用的部分。

也就是近似线性的IV曲线。

这是模拟电路能够存在的原因。

如果没有线性因素模拟电子技术不可能存在。

可能你理解不了。

但这是事实。

一个电容。

人们仅仅关系其i=C*dV/dt这一点。

电容实际的并非这么简单。

有ESR,ESL,C也是随频率变化的。

如果一个电容。

容量变化很大。

那么这就是个无法使用的电容。

电容也就不可能出现。

一把直尺。

并非绝对直。

仅仅是看到这把尺比其他的显得更直。

所以才出现了直尺。

一个电容。

因为人们发现。

电容比电阻更符合I=C*dV/dt的规律。

所以称之为电容。

一个电阻。

因为比其他东西。

更符合欧姆定律。

所以被当作电阻来用。

一切都不是理想的。

你的F(V,Q)是无法得到一个像尺子一样的电容的。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公式。

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也得不到电容定义。

电容一定是固定的。

但实际的并非如此。

实际电容无法用你的公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