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耗能计算

楼主(2014-07-02):
p = i u 总学过吧....

楼主:
问题是物理实际不是数学可以任意假定。i=r^2现实世界中有这样电阻存在吗?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物理实际不是数学可以任意假定。i=r^2现实世界中有这样电阻存在吗? ...

没注意到你居然发明了这个式子....

非线性电阻的定义是由下式确定的u-i关系:

    F(u,i) = 0

网友A:
物理有时比数学更“清楚”。

某些物理问题,列出了方程,物理学当然要求助于数学来求解。
数学家说:这个方程是否有唯一解,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有没有解。
物理学家说:虽然我不会解,但我知道,一定有解,而且是唯一解。因为物理现像一定是唯一存在的。

网友B(点评):
其实,论及到具体的“实例”必然会附加某些约束。但若一定要给个一般的“数学”模型,形式的简洁是必然的。

网友C(点评):
数学家眼里,多维空间从来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搞物理的。弦论膜论之类的除外,目前看来,与其说那是物理不如说也是在玩数学。反正俺不懂。

网友D:
欧姆把电路中的U/I,叫做这段电路的电阻。R=U/I,就如C=Q/U一样,具有相同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把电路中的U/I,叫做这段电路的电阻。R=U/I,就如C=Q/U一样,具有相同的意义 ...

逻辑上讲R=U/I定义R就可以了。可物理学不这样认为。需要理解R的本质。对于R已经从热振动到量子解释了。R=k*(l/s)也许更能代表电阻定义。R与材料、结构尺寸有关与电压U、电流I无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到你居然发明了这个式子....

非线性电阻的定义是由下式确定的u-i关系:

这句话相当于摩托车挂空挡
世界上所有电阻都是有电压电流确定的。

网友F:
物理、数学相辅相成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逻辑上讲R=U/I定义R就可以了。可物理学不这样认为。需要理解R的本质。对于R已经从热振动到量子解释了。R=k ...

一二极管,通电,电流I,电压V,耗能怎么算,电阻咋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逻辑上讲R=U/I定义R就可以了。可物理学不这样认为。需要理解R的本质。对于R已经从热振动到量子解释了。R=k ...

不管是热力学解释还是量子解释,亦或是宏观解释还是微观解释,在其适用范围内都是对的。

麦氏方程是电磁场的宏观描述,微观解释又跑到量子理论去了,但不能说麦氏方程不对或者说不能反映本质吧?

网友G:
答10楼,功率当然是P=V*I,电阻当然是r=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