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简单的菜单显示要用GUI吗?

楼主(2014-07-02):
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手上做的一个小项目要带菜单显示,不是很复杂,功能跟原来那种不带触摸屏的MP4差不多,用STM32的MCU,我目前不准备上GUI,直接用图片来做,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一块,请教下大家这样可行吗?跟上UCGUI相比呢?谢谢!

网友A:
可以这么做,有人这么做过,只是这个图片的数据得需要足够存储空间

网友B:
以前做指纹锁的时候用OLED做过,三线串行通信。如图,可以显示4行菜单。自己做中、英字库,用W25Q64存储。
如果需要可以找我。可以给原理图和相关设计参考。都没整理。

网友C:
感觉移植了ucgui方便一些

网友D:
不用GUI也可以;
你自己试下就明白了;

网友E:
无所谓啦,想用就用,不想用就简单搞一搞,没问题

网友F:
gui 可以不需要
ucos2才是需要的
没有操作系统 做菜单 在状态中跳来跳去 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gui 可以不需要
ucos2才是需要的
没有操作系统 做菜单 在状态中跳来跳去 想死的心都有 ...

用操作系统死的更快,除非你很熟操作系统并详细通看过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