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原理图

楼主(2014-07-02):
有谁能告诉我这里面的D11,和D12是啥作用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掉下来了   帮你顶上去

网友B:
google LT1765的datasheet,要学会自己看数据手册。D12是BUck电路的续流二极管,D11和C256用于产生一个自举电压,用于驱动IC内部的MOSFET

网友C:
D11应该是BOOST驱动,D12就是做钳位。
欢迎来金升阳技术论坛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1应该是BOOST驱动,D12就是做钳位。
欢迎来金升阳技术论坛讨论

之前听别人说怕内部low端的管子过流不够,外加一个续流二极管,类似与D12,楼上说钳位的是什么原理?能解释下不?

网友E:
有些说D12是续流二极管,有些说是钳位二极管,混乱了.

续流,指的是当内部的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上的反向电动势经电容和二极管形成续流回路。

网友F:
由于电感、D12是续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D11应该是BOOST驱动,D12就是做钳位。
欢迎来金升阳技术论坛讨论

好不厚道的说。。。。:L

网友G:
看电路结构是buck拓扑,可知D12是续流二极管,
看2脚boost也应该能猜到D11是自举二极管,
具体工作原理,可以把每个周期的波形画出来,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LT1765的datasheet,要学会自己看数据手册。D12是BUck电路的续流二极管,D11和C256用于产生一个自举 ...

谢谢啊。。表示看不太懂。。自己还是太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电路结构是buck拓扑,可知D12是续流二极管,
看2脚boost也应该能猜到D11是自举二极管,
具体工作原理,可 ...

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下来了   帮你顶上去

谢~~

网友H:
D11给boost电容充电,提供Nmos驱动,但是对于输出电压范围有要求的,太低了没意义,太高了会超过VGS范围

D12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1给boost电容充电,提供Nmos驱动,但是对于输出电压范围有要求的,太低了没意义,太高了会超过VGS范围

D ...

高手

网友I:
D12是一个TVS管,中文名为瞬态抑制器,起保护作用,tvs管就是用来钳位的,

怎么个钳位法?人家画一个类似的TVS符号,就是TVS了?你可以搜一下那个管子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J:
这是一个BUCK电路,D12是续流二极管,是在芯片LT1765内部开关Toff后给电感L17续流用的;
而D11是在Toff时给电容C259充电,使C259两端的压差维持在3.3V上下,从而为LT1765内部开关做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一个BUCK电路,D12是续流二极管,是在芯片LT1765内部开关Toff后给电感L17续流用的;
而D11是在Toff时给 ...

赞一个

网友K:
很基础的东西、还争吵不休…晕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