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关于在接收缓冲区内截取正确的数据

楼主(2014-07-02):
我怎么才能把接收到的一串数据中那一帧符合通讯协议的数据截取出来,老师说用定时器或根据数据的长度都能完成,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求大手帮帮忙

网友A:
那要看协议嘛

如果协议是一包数据连续发,中间间隔时间100MS

那就可以通过时间来判断
如果连续100MS没有接收数据了,就OK了,前面接收的就是一帧数据了

网友B:
你老师讲的正好是modbus的两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协议嘛

如果协议是一包数据连续发,中间间隔时间100MS

用定时器吗?如果我接受的这帧数据不符合协议规定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定时器吗?如果我接受的这帧数据不符合协议规定怎么办?

那也要看协议规定了

一般丢弃,或返回报告错误,请求重发或者其它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要看协议规定了

一般丢弃,或返回报告错误,请求重发或者其它规定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