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15在MCG的PBE模式下bus clock是多少?

楼主(2014-07-02):
我的程序经过低功耗LLS模式后唤醒,最后进入了PBE模式,这时我的串口uart2发出的数据是乱码,通过测量是波特率变了,uart2的时钟源是bus clock,我想知道在MCG的PBE模式下bus clock是多少?

楼主:
或者这时候要怎么调整波特率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这时候要怎么调整波特率呢?

楼主你好。
你的外围晶振是多少M呢?
然后在查看你的OURTDIV1, OUTDIV4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A:
而且你的bus clock你也可以把它引到引脚上去测试的,
在SIM_SOPT2[CLKOUTSEL]中有选择bus clock的,可以引到PTC3引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外围晶振是多少M呢?
然后在查看你的OURTDIV1, OUTDIV4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我的外围晶振是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外围晶振是多少M呢?
然后在查看你的OURTDIV1, OUTDIV4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我计算出来是4M,当设置成9600波特率的时候能够正常收发,但是设置成115200的时候就是乱码了,我的程序是:;是不是程序代码错了啊?

楼主:
求解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的bus clock你也可以把它引到引脚上去测试的,
在SIM_SOPT2[CLKOUTSEL]中有选择bus clock的,可以引 ...

设置了,但是PTC3没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了,但是PTC3没输出

你PTC3的alt选择对了没有?
在相应的PORT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TC3的alt选择对了没有?
在相应的PORT中设置?

我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TC3的alt选择对了没有?
在相应的PORT中设置?

不好意思,我知道怎么设置了,没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TC3的alt选择对了没有?
在相应的PORT中设置?

用示波器看了,是4MHZ,但是为什么我的波特率115200会不对呢?难道我的算法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是4MHZ,但是为什么我的波特率115200会不对呢?难道我的算法错了? ...

应该是计算结果有些偏差导致的。
你看看你寄存器的 SBR是多少了呢?
再带回算下看看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A:
楼主你好,按照4M的bus你计算出来的波特率偏差实在太大,就不会达到115200,你是一定要工作在PBE模式下吗?
一般情况下,我们从低功耗唤醒,会再经过时钟模式转换,把PBE转到PEE,这样再配置下UART你就能工作了,在我们的KL25低功耗的例程中也有相关的转换你可以参考下。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工作在PBE,还是转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计算结果有些偏差导致的。
你看看你寄存器的 SBR是多少了呢?
再带回算下看看波特率是多少。 ...

SBR是0x02,算出的波特率是125000,那怎样才能设置正确啊?貌似当SBR是1和3计算出来的波特率都不符合啊,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SBR是0x02,算出的波特率是125000,那怎样才能设置正确啊?貌似当SBR是1和3计算出来的波特率都不符合啊, ...

是的,所以是时钟模式要转一下,你把时钟模式转到PEE,然后在重新初始化下uart就好了。

网友A:
是的,所以你要把时钟模式转下,从PBE转到PEE,然后在重新初始化下UART就可以了。

网友A:
                      op_mode = what_mcg_mode();
                      if(op_mode==PBE)
                      {
                          mcg_clk_hz = pbe_pee(CLK0_FREQ_HZ);
                          uart0_clk_khz = ((mcg_clk_hz / 2) / 1000); // UART0 clock frequency will equal half the PLL frequency
                          uart_configure(uart0_clk_khz,SIM_SOPT2_UART0SRC(1));
                      }

网友A:
UART2也类似的配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按照4M的bus你计算出来的波特率偏差实在太大,就不会达到115200,你是一定要工作在PBE模式下吗?
...

在VLPR模式下busclock是多少啊?

楼主:
我还想问下怎么进入VLPS模式啊,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只能进到LLS模式,在例程上,我直接把进入VLPS模式的函数复制过来用,但是就是进不了,何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下怎么进入VLPS模式啊,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只能进到LLS模式,在例程上,我直接把进入VLPS模式的 ...

只是进入了MCG的PBE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VLPR模式下busclock是多少啊?

VLPR下,BUS最大1M,如果你是要在VLPR下用UART,建议你用UART0,UART0在VLPR下可以达到1Mbps,而UART1,UART2只有62.5kb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下怎么进入VLPS模式啊,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只能进到LLS模式,在例程上,我直接把进入VLPS模式的 ...

进不了是什么现象?
程序还继续往下跑?还有功耗一点没改变?
另外,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中断呢?
因为在VLPS下,任何中断都可以把它唤醒的。
你是唤醒了还是重来没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是什么现象?
程序还继续往下跑?还有功耗一点没改变?
另外,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中断呢?

我把中断都给取消了,程序也是不再跑了,但是功耗一点都不减啊
为什么呢?

楼主:
我搞错了,是进不了VLPS,程序还在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错了,是进不了VLPS,程序还在跑

楼主你使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待会我有空帮你用CW的PE做一个,你再测试看看。

楼主:
我用uart2打印字符,在我的程序进入VLPS时(同时关闭全局中断),uart2一样能够在主函数的while循环中每隔1S打印字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uart2打印字符,在我的程序进入VLPS时(同时关闭全局中断),uart2一样能够在主函数的while循环中每隔1 ...

那你没有进去,你芯片全称是什么?
你拷贝的是哪段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没有进去,你芯片全称是什么?
你拷贝的是哪段代码呢?

全称是MKL15z64vlh4,代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没有进去,你芯片全称是什么?
你拷贝的是哪段代码呢?

我是直接调用这个代码函数的,调用这个函数之前我把全局中断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称是MKL15z64vlh4,代码是:

好的,顺便把你主函数代码也贴出来看看。
另外,你能读你的寄存器吗?
可以查查SMC_PMSTAT,SMC_PMCTRL,是否是VL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顺便把你主函数代码也贴出来看看。
另外,你能读你的寄存器吗?
可以查查SMC_PMSTAT,SMC_PMCTRL, ...

主函数:,当运行了VLPS函数时SMC_PMSTAT=0x01,SMC_PMCTRL=0x03,

楼主:
SMC_PMCTRL=0x02,上面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顺便把你主函数代码也贴出来看看。
另外,你能读你的寄存器吗?
可以查查SMC_PMSTAT,SMC_PMCTRL, ...

help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C_PMCTRL=0x02,上面写错了

亲,先不着急,我正在帮你调这个呢,待会有结果会告诉你的。

网友A:
楼主在进入之前关掉时钟监控,clockMonitor(OFF);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用PE做了一个进入VLPS的,PTB18闪烁几次后进入到VLPS,我这边测下来功耗是5.9uA。
代码附上,你可以查看下,下载后,芯片重新上下点,然后就可以看到进入低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