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前辈指教!普通探头使用求助。

楼主(2014-07-02):
各位前辈,小生最近需要测量串联器件的开通压降,幅值范围是100V,但是中间由于器件不同时导通,存在一个约几十个纳秒的电压尖峰,峰值1000V,求问用最大输入电压是600V的普通探头会不会烧坏?(因为用高压探头的话测量不准确),通过器件的是一个脉冲,脉宽是10us,测量这个信号应该用多大带宽的探头?请前辈们科普一下知识。

网友A:
有可能损坏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损坏探头。

探头损坏是烧了还是击穿?这么短时间的热量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B:
建议还是用好一点的探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探头损坏是烧了还是击穿?这么短时间的热量应该问题不大吧?

时间虽短,有可能击穿探头内部频率补偿电容。
烧毁倒是不至于。

网友C:
曾几时不懂,拿着300V的探头去测5,6百V的MOSDS压降,居然没坏。。。。   后来才晓得有个高压探头的说法。

网友D:
里面一般有保护电路,不过一般不要超过,不能保证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