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比较器同相端与反相端串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4-07-02):
如图所示是迟滞比较器,作用是将一个正弦波转换成方波,3端是同相端,1端是反相端,两端之间有一个电阻R12,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1),下拉电阻作用。
2),对输入信号分流,减少强信号失真。

恰恰相反Boost电路或多或少会增加失真。

网友B:
Boost自举电阻。提高正反馈通路。提高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下拉电阻作用。
2),对输入信号分流,减少强信号失真。

还是不太懂,能具体的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自举电阻。提高正反馈通路。提高输入阻抗。

能一一分析一下吗?

网友A:
  回4楼“还是不太懂,能具体的分析一下吗?”
  我只能给你两个仿真结果,一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并电阻;另一个没有,用仿真默认比较器。都有数据。你自己仿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4楼“还是不太懂,能具体的分析一下吗?”
  我只能给你两个仿真结果,一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并电阻;另 ...

懂了,但是能说一下提高输入阻抗是怎么回事么

对不起,你提的问题我不懂。

网友C:
电阻R12是必需的。没有,没法工作。

R13可以提供通路。R12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4楼“还是不太懂,能具体的分析一下吗?”
  我只能给你两个仿真结果,一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并电阻;另 ...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把你看成3楼了~~想给你评分的,可惜今天没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下拉电阻作用。
2),对输入信号分流,减少强信号失真。

到底是减少失真呢还是增加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自举电阻。提高正反馈通路。提高输入阻抗。

R12是个很小的电阻,如何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B:
不好意思,搞错了。R12不是Boost电阻。R12就是普通下拉电阻与C15构成微分电路。R12的下端连接到:R10、R11分压Vcc,为比较器提供参考电压的参考点。

网友D:
这个电路 其实是个减法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R12是必需的。没有,没法工作。

请指教,就7楼的比较器电路 ,同相反相端之间接了个1ohm电阻的电路

网友E:
如果没有R12,输入的交流信号就没有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R12,输入的交流信号就没有通路

R13可以提供通路。R12不是必须的。

网友F:
看模电书吧!清华大学  童诗白的那版  第八章  讲的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