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 输出电压很低

楼主:
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整流桥输出只有2.1V  看了资料说 被后面的负载把电压拉低的  可以增大C1的值  但是我手上只有0.1uF的电容  所以就用几个并一起  我用了6个0.1uF  最有正常输出   我又重新焊了一块板子  但是我增加到8个0.1uF电容输出才到3V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4-07-02):
全波0.1uF提供电流最大为6.9mA

网友B:
用开关电源说明要较大的电流,你就不要考虑阻容降压了好不好,不经济,也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波0.1uF提供电流最大为6.9mA

是这个关系吗
C=14.5 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1个0.1uF是6.9mA  两个是不是15.8mA
那我主要是单片机耗电  也就3.6mA  我用8个0.1uF应该是足够了啊  为什么整流桥输出才3V  我把后面的LM2576去掉  输出就正常了 输出大概是21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关系吗
C=14.5 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1个0.1uF是6.9mA  两个是不是15.8mA

是不是2576的电路参数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2576的电路参数有点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吧  都是典型电路   而且 我焊好第一块时就可以用的  焊了第二块第三块就不行

网友D:
LM2576饱和时的静态电流消耗就有5~10mA,你用一粒 0.1uF 根本就不够用。
CD2为什么要那么大?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是想当然的取的数值?!
参数是有问题,2576的 5 Pin on/off 也应该加点东西,要在CD2充到14V以上才能启动DCDC,否则2576会不停的开通,三两下就把那一点点电给放光了。CD1、C5太大了,也许等的时间长点,输出电压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576饱和时的静态电流消耗就有5~10mA,你用一粒 0.1uF 根本就不够用。
CD2为什么要那么大?你是怎么算出 ...

我用了5个0.1UF   CD2  CD1  C5都减小了  输出电压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