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LED驱动问题

楼主(2014-07-02):
共35个LED。用单片机的IO驱动下面两种方式那种看起来更亮?
1,每次5个同时亮,每个4mA,占空比1/6,平均电流571uA。
2,每次一个亮,20mA,占空比1/34,平均电流和上面一样。
关键是人眼对亮度的感知是不是和平均电流成正比。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如果一样的电流,1好点,可以容易的提高扫描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样的电流,1好点,可以容易的提高扫描频率

提高扫描频率对亮度有帮助么?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在1ms 周期内完成一次扫描的话。

网友B:
LED的亮度与流过其中的电流近似成正比;用脉冲方式驱动时,LED的亮度与占空比成正比。

网友A:
1MS完成了31次扫描,显然增加CPU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的亮度与流过其中的电流近似成正比;用脉冲方式驱动时,LED的亮度与占空比成正比。 ...

那人眼对亮度的感知也是线性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人眼对亮度的感知也是线性的么

貌似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假设有一个红色LED,当电流在5mA以下时,人眼对亮度的变化感觉比较明显;当电流在10mA以上时,人眼对亮度的变化感觉不太明显。所以,根据经验应该不是线性的。猜测有点类似对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假设有一个红色LED,当电流在5mA以下时,人眼对亮度的变化感觉比较明显;当 ...

谢谢,您这个回复比较接近。不过我还是不清楚我说的两种方案哪个显得更亮?我会试一下,但不知道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

网友B:
用直流驱动LED,设置适当的电流(Io),使得亮度符合要求。
假设占空比为1/n(即有n个/组LED依次点亮),则LED的电流应设置为 In = n×Io,这样可以得到和直流Io驱动时相对应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