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能否在主程序中调整当前的中断优先级别?

楼主(2014-07-02):
因为响应速度上的考虑,主程序中有一段代码不希望被多数中断打断,但还是许可一个最高级别的中断的,这时我进入到这段主程序时,把当前中断优先级提高到较高级,在这段程序结束时再把当前中断优先级调整到最低。
虽然这样做了,调试时发现同级或低级的中断在这里仍然能够产生中断,也就是说,主程序中当前优先级的调整不起作用。
请教版主,我这个做法是否可行,stm8是否支持这么调整优先级?如果不支持,象我这种需求,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按理应该可以;
那把相应的中断先关掉下看看;

楼主:
我也是觉得这样可行,仔细阅读了中断相关的资讯,没有发现不合适的地方。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不可屏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