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你们吵来吵去的,把我这个菜鸟都吵糊涂了~~~~~~~~~~~~~

楼主(2014-07-02):
我只是个菜鸟,问基本的问题:
在低频的情况下,输入电阻是不是将 放大电路和负载RL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等效成的电阻啊?这个电阻相当于信号源的负载啊

网友A:
是,可能还要加上小信号的条件。

网友A:
不过,不能说是把你吵糊涂了。那样说,有本来是清楚的,吵过之后糊涂了的意思。

网友B:
放大电路是BJT,MOS,运放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