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菜鸟问弱智的问题: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 跟集成运放

楼主(2014-07-02):
菜鸟问弱智的问题: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 跟集成运放什么关系啊?
貌似集成运放也可以完成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的功能的?
难道集成运放就是将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集成在一块芯片上?

网友A:
集成运放,就是把若干三极管、二极管、少量电阻、极少电容做到同一半导体片上,至于各管子之间怎么联接,那完全看设计者的意图,甚至可能一片运放中又有共射,又有共基,又有共集,同时存在。

网友B:
集成运放,就是将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集成在一起,封装起来!

网友C:
菜鸟问弱智的问题: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 跟集成运放什么关系啊?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是三极管的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貌似集成运放也可以完成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的功能的? 上面已解释
难道集成运放就是将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集成在一块芯片上?上面已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