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有可以有多少个变量?

楼主(2014-07-02):
问一个比较二的问题,atmega16有32个工作寄存器,除去26-31用来作为寻址指针,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最多可以有26个寄存器用来存储变量,不包括临时变量。最多26个变量?

楼主:
请大侠们指指点点

网友A:
当然不是仅仅26个变量

变量可以放在RAM里面的

网友:
能存放数据的地方都可以认为是存放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仅仅26个变量

变量可以放在RAM里面的

放ram里面通过指针去取么

网友A:
如果你是用C语言  就不用去考虑如何取这个变量的拉
(如何取得这个变量,那是编译器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C语言  就不用去考虑如何取这个变量的拉
(如何取得这个变量,那是编译器的事情了) ...

太感谢了!!解决了我很大的疑惑,汇编的话应该是通过指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ram里面通过指针去取么

放ram里面的变量,可以通过指针去取这个变量
但是,不一定是要通过指针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ram里面的变量,可以通过指针去取这个变量
但是,不一定是要通过指针去取 ...

照这么说只要能对ram空间进行操作的手段都可以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这么说只要能对ram空间进行操作的手段都可以取么

回答 是的

可以间接寻址,也可以直接寻址

通过 X Y Z指针,是属于间接寻址,

间接寻址便于循环

网友A:
以MEGA169为例
他的SRAM是1024个字节
如果这1024个字节不能存储变量,那么这1024个字节岂不是多余无用的东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MEGA169为例
他的SRAM是1024个字节
如果这1024个字节不能存储变量,那么这1024个字节岂不是多余无用的东西 ...

我只想给你一百万个赞!!!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给你一百万个赞!!!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寻址模式。。。

网友C:
想要深入这个问题就好好跟踪一下汇编。

指针属于C语言的内容。

而在汇编里可不会采用指针这个词,而是用间接寻址这个术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要深入这个问题就好好跟踪一下汇编。

指针属于C语言的内容。

汇编也有指针,DPTR不就是数据指针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汇编也有指针,DPTR不就是数据指针么...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E:
单对问题来回答,应为不记其数个变量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