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拨码开关怎么用

楼主(2014-07-02):
这种东西 COM 接电源VCC +5V   其余引脚直接连接到单片机引脚  这样吗
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这种东西,拿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B:
T叔果然强大?什么都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叔果然强大?什么都有啊。。。。。。

:loveliness:
他资料确实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愧是资料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8421编码

COM引脚接地 其余引脚通过上拉电阻接VCC 然后和单片机引脚连接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