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每日一讲---汽车电池电压指示器

楼主:
电池电压指示器,能鉴别汽车电池的电压。

当电池电压小于10V时,三极管V2,V3,V4截止。LED2,3都不亮。但是V1导通,LED1亮。当电压上升到11V时,V2导通,LED2亮。这时V2发射极与集电极的电压还会让V1导通。LED1还是亮着的。当电压上升到12V时,V1截止,LED1灭。当电压上升到13V时,Z2导通,电源通过Z2,R7给V3,V4供电。LED3亮。
本电路可以测量电压的波动范围为10V---14V。
                                           谢谢大家。

原理图

网友A(2014-07-02):
不是数显

网友B: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数显

是的,不是数显。我在这里只想解析一下模拟部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实用

恩,是的。

网友C:
其实,用LED+电阻+稳压管串联,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根据亮度来初步判别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LED+电阻+稳压管串联,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根据亮度来初步判别电压。 ...

喔,是吗?有没有电路,上传一个上来分析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是吗?有没有电路,上传一个上来分析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这个确实简单。但是通过看LED亮的程度分析电压等级,只能用在要求不太高场合。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这个确实简单。但是通过看LED亮的程度分析电压等级,只能用在要求不太高场合。谢谢分享。。。。。。 ...

这种电路其实是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亮与不亮可以得到电压阈值,亮的大小可以得到超出阈值多少,后面那个是多余功能。
另外,如果想得到两个电压指示值,可以用两组,D1选不同的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其实是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亮与不亮可以得到电压阈值,亮的大小可以得到超出阈值多少,后面那个是 ...

恩,我看懂了你的意思了。从这一点看,你的电路比我的更加节约成本。经济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