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外接IIC的读写操作

楼主(2014-07-02):
在发送完控制位,接收到ACK后,问一下高地址位和低地址位怎么确定,具体写什么呀

网友A:
是高就发高,是低就发低。跟控制位没本质的区别。

网友B:
高低字节不懂吗

比如0x1234

网友C:
1XXX系列EEPROM,其内部空间比较大,用一个8位字节肯定不能涵盖所有的存储空间,所以需要用2个字节共16位来对内部存储空间寻址。

因为EEPROM内部的控制逻辑是8位的,想把16位地址写入EEPROM,则肯定需要分两次,既然是两次,就肯定有一个前后之分,对应的就是地址的高字节和低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