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使用内部晶振造成的波特率漂移

楼主(2014-07-02):
pic18设置76800与电脑能连上,但是无法与另一块板子连接,求指点

网友A:
不至于吧,现在内置RC时钟电路做个串口通讯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先测试一下两块板子是不是都可以和计算机连上,再相互连接试一试。

网友B:
怎樣的無法連結?
目前還沒遇到內部rc造成通訊異常...
不過是曾遇過8MHz跑115200會資料異常,改成32MHz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现在内置RC时钟电路做个串口通讯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先测试一下两块板子是不是都可以和计算机连 ...

我这边用的两块板子,一块是mag128的单片机,另一块用的是pic18f25k22的单片机。原来我们设置的波特率是9600,通信室没有问题的,现在把两块板子的波特率都提高到76800的时候就通信不好,我前面试过19200,38400.发现19200的时候会丢30%,38400的时候就更多,现在当76800的时候就直接木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樣的無法連結?
目前還沒遇到內部rc造成通訊異常...
不過是曾遇過8MHz跑115200會資料異常,改成32MHz就正 ...

我的rc用的是16m的,然后设置不同的波特率测试发现波特率越高通信越差。
但是更电脑连都是ok的。难道是我又地方设置不对?

网友B:
跟PC對傳是OK的?
那有沒有可能是另一片板子的設置有問題?
或是中間的線材有問題?

TX跟RX短路起來...先自傳自收試試看吧!!

网友C:
计算过76800时,误码率是多少吗?
确保在可靠范围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过76800时,误码率是多少吗?
确保在可靠范围内了?

谢了,误码率率0.16%,现在调试基本可以了,只是会丢失个别数据,继续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PC對傳是OK的?
那有沒有可能是另一片板子的設置有問題?
或是中間的線材有問題?

恩恩,现在通信可以刻,只是会丢数,我自己再查查

网友B:
加油~
看是啥問題再分享一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