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指教光耦隔离串口通信电路怎么不工作?

楼主(2014-07-02):
单片机与串口通信时,不加光耦隔离电路,直接连接可以收发数据,当加入光耦隔离之后就收发不到,测得单片机串口都为5伏,光耦2,4脚也都为5V
,光耦没有工作啊,DB9串口2脚为-9V,3脚为-7.2V.这个电路哪有问题啊。

我用的波特率为9600 求指教!!!

网友A:
看RS232电气特性?-12V/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RS232电气特性?-12V/0V

RS232中RXD为-9伏,TXD为-7.多伏,这个不正常吧

网友B:
RS232的协议你仔细看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高电平是-12V,低电平是12V,另外光耦用作通信传输需要考虑到电流传输比,发送边和接收边电流一样大的时候,传输出错的可能性最小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光耦,你可以把R11变小点,R22变小点,光耦第二脚直接拉低,看看次级会不会拉低呢

网友D:
先测量光耦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E:
R22变小点 R23变小点

网友E:
怎样隔离?共地了么?

网友F:
RS 232口-3V~-15V是1;+3V~+15V是0;这样算来驱动电流都有几十毫安了,而且按上图的话,RS 232那端的LED还要承受反压,估计光耦挂了吧。RS232端的限流电阻要加大,LED并个反向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G:
先搞清楚通信的双方电平是不匹配的。
如果直接通信是OK的,你的一方是232电平,那另一方必定也是232电平。现在一方加了光藕,如果另一方不加的话那电平还能匹配吗?

网友H:
电平不一样吧;
我以前好像是TTL电平经光耦隔离后,加232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平不一样吧;
我以前好像是TTL电平经光耦隔离后,加232芯片

我这也是啊 TTL电平经光耦之后加的MAX232

网友I:
首先电路要正确...
另,有些光耦不支持高速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量光耦输出是否正常。

光耦应该不正常,输入输出都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电路要正确...
另,有些光耦不支持高速的波特率....

我用的是P521,我看有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样隔离?共地了么?

前级有电源隔离芯片,DC-DC 电源与地都不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级有电源隔离芯片,DC-DC 电源与地都不同

一个简单的方法,示波器测试一下(收发数据时)光耦两边的波形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J:
支持13楼,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简单的方法,示波器测试一下(收发数据时)光耦两边的波形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

没有示波器:L。。。。
这个电路就没有工作 光耦2,4脚都为高电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
这个电路就没有工作 光耦2,4脚都为高电平

那就用万用表测,分别把RS232 R1OUT接到地和+5V,测URX端是不是对应变化,
UTX也是同样的方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
这个电路就没有工作 光耦2,4脚都为高电平

232电平与5V的TTL电平是反的,光耦应该要反一次相,也就是LED侧输入低电平、负电压时输出为高电平、正电压,这样才能被USART正确识别。
但你的描述似乎又是正确的?DB9 2、3脚为-9V、-7.2V,MCU串口均为5V,应该已经反了相的。你的图与实物不对应??!!

另外你的参数很可能到不了9600的波特率,也许试试2400BPS可以用? 再两个:有5.7K吗 ?!! +5_1 怎么是对应 GND2,+5_2 对应 GND1,怎么看怎么别扭...

网友F:
电平不对(除非你上面的电路图没画对),RS232接收端怎么可能只用+5V,不提供负电平吗?RS232发送端这样连接有可能毁LED滴,主要是LED处于反压时,正压时的电流也不小。

网友L:
你接接收发送的数据都是1,光耦自然是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232电平与5V的TTL电平是反的,光耦应该要反一次相,也就是LED侧输入低电平、负电压时输出为高电平、正电 ...

减小上拉电阻是不是能做到波特率9600
另外我测了下光耦,2接地时,4脚输出0.1V,当减小上拉电阻时,4脚电压有所增加。三极管饱和导通是不是有0.3V左右的压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用万用表测,分别把RS232 R1OUT接到地和+5V,测URX端是不是对应变化,
UTX也是同样的方法... ...

光耦输入输出对应变
2脚接地时,4脚输出0.1V,当减小上拉电阻时,4脚电压有所增加。三极管饱和导通是不是有0.3V左右的压降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光耦输入输出对应变
2脚接地时,4脚输出0.1V,当减小上拉电阻时,4脚电压有所增加。三极管饱和导通是不是 ...

如果输入输出跟着变,那问题可能不在光耦,你再给出232部分的原理图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