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启动代码里的 __main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4-07-02):
今天刚刚调试,有个问题不解...?
芯片是STM32F103RBT6,程序启动不了,最后把启动代码里的 __main 更改为 main 程序能够启动!
难道一定要用 __main 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在MDK里,汇编标号main,代表C函数main();
在MDK里,汇编标号__main,代表C函数__main().

别看就加了2个下划线,其实表示的是不同的函数,你的明白?
要加强基础。

在MDK的微库中,__main()函数完成已初始化变量由FLASH搬到RAM的任务。
你直接改成调用main(),已初始化变量就没由FLASH搬到RAM中,所有全局变量的初始值都是随机的。
你认为这样,你的程序还对吗?

楼主:
我用的STM32库版本是V2.02,  环境是MDK-ARM4.71a,是否是同这些有关?
如果,__main()函数完成已初始化变量由FLASH搬到RAM的任务,最后应该会跳到main()运行,可是就跳不去呀?

楼主:
__main()不能跳到main()的问题,困扰了我几天,终于被我发现了,原来是在设置里把"micro LIB"打勾,重新编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