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串口

楼主(2014-07-02):
         u8 t;
        u8 a[1];
        u8 mmm=16;
        u8 len;
        u8 Flag=1;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LED_Init();
        KEY_Init();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
                        a[0] = atoi ("USART_RX_BUF");
                        printf("\r\n您输入的是:\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printf("\r\n\r\n");
                        USART_RX_STA=0;
                        while(Flag)
                        {
                                motor(0x01,0x01);
                                a[0]--;
                                if(a[0] == 0)
                                {
                                        Flag = 0;
                                }
                        }
                        Flag = 1;
                }
//                 while(Flag)
//                         {
//                                 motor(0x01,0x01);
//                                 mmm--;
//                                 if( mmm == 0)
//                                 {
//                                         Flag = 0;
//                                 }
//                         }
//                 while(1)
//                 {
//                       ;
//                 }
//
我用注释掉的那部分就转我计算的圈速,但是用串口接收给mmm的数值,也就是在串口发16,转的圈速就不对了,motor是驱动电机的子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串口的字符转数值可以那么用atoi嘛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发错了吧,应该发在st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了吧,应该发在st里面

你好  能说的具体些嘛谢谢啦   没有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能说的具体些嘛谢谢啦   没有明白

这里是TI的版块,你应该发到ST的版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能说的具体些嘛谢谢啦   没有明白

你这个输入的是acsii码吧,你不用转化为正常的十进制吗?

网友B:
帮你转到新手园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