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大家有哪些芯片可以扩展键盘,需要20个左右的键盘。

楼主(2014-07-02):
希望大家帮助一下啊,小弟不知道遇到芯片选择的问题该去哪里找呢?

网友A:
一大大堆

网友B:
笙泉網站上看看  型號很多

网友C:
20个键,键盘?

网友C:
20个按键,用8个IO即可,不用扩展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大大堆

大神,您指的一大堆,我该去哪找呢?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个键,键盘?

对,20个以上的按键,要专用的芯片,不需要软件去抖,直接可以去抖的,您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个按键,用8个IO即可,不用扩展ic

我需要不用去抖的芯片,芯片直接硬件去抖。您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7279

大哥,这个7279和8279芯片有什么区别,我只需要用它做键盘,哪个有优势,谢谢您啊。

网友D:
8279不清楚。7279既可以扩展键盘,也可以驱动数码管。你可以百度搜一下。

网友E:
不用扩
自己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8279不清楚。7279既可以扩展键盘,也可以驱动数码管。你可以百度搜一下。

HD7279是哪个公司产的啊,怎么在大的网站都买不到呢?

网友D:
记不清了,我在淘宝网上买过。

网友D:
可能是个老片子了。

网友F:
ZLG 有个片子,好像还带 LED 驱动功能

网友G:
可以用天微的芯片,不过这个是LED和按键一起用的,当然也可以只用于LED驱动或按键驱动。这个支持4*8=32个键

网友H:
I2C扩展芯片,2个单片机引脚就可以扩展成64个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