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DIY] 晶振对EMI传导的干扰

楼主(2014-07-02):
各位大神
前两天我遇到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
我的产品测试EMI传导时,受到一个高频干扰,如下图所示:

这个干扰的频率正好是我外接的一个显示屏里所使用的晶振,晶振频率是13.56Mhz。

楼主:
外界显示屏接到我测试的机器的串口上。

经过验证,我把外接显示屏去掉,此时传导就不会受到该频率的干扰。
或者我把晶振卸下来,连接外显,此时也不会受到该频率的干扰。

因此可以证实这个外显里面的晶振影响到了传导测试。

楼主:
哪位坛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晶振外壳接地了吗?
最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外壳接地了吗?
最好接地;

外壳开始是和pcb上的露铜接触的,
我开始也怀疑地线没完全接触,后来又用锡把他们连接,确保完全接地,结果还是一样,甚至还高了2、3个dB(u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壳开始是和pcb上的露铜接触的,
我开始也怀疑地线没完全接触,后来又用锡把他们连接,确保完全接地,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希望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希望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的根本原因……

:)
你发到EMC版块再问下

网友B:
这个不会,要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C(2014-08-04):
传导发射测的是电源通过电源线对电网的干扰。所以要从电源上处理。 一般加X电容 Y电容和共模电感都能解决的。

网友D:
这是如何弄的呢

网友E:
在13.56MHZ的线路上串上一个电阻,再在电阻两端接两个下地电容

网友F:
将PCB的地与显示屏的用0欧姆的电阻连接看看,同时将pcb的地与外壳间加电容

网友F(2015-04-28):
你可以将显示屏模块的地线直接接在地平面上,不要通过插头和机器相接,这样你可以试一试!
这样电流的回路有不会通过机器的PCB!

网友G(2015-12-17):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呀?求方法,谢谢!:handshake

网友H:
大地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I(2016-12-23):
看你这个是传导,应该从电源那边解决

网友J(2017-04-15):
你这个传导可以确认的是由13.56MHz晶振发出来的,楼主描述不接外接显示屏时就没这个干扰,那是因为你外接显示屏时,
1、接线就相当于一条天线,把你晶振上未处理好的高频信号辐射出去了;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显示屏上的连接座子前串联一下小电阻;
2、你们公司选择的晶振品牌质量有没有问题,查看一下数据手册;如果质量不好,推荐更换晶振;
3、查看一下PCB layout时,晶振上的铺地是否完整;这个在以上两个措施实效时考虑使用,如果解决不掉,可以考虑晶振与其他电路进行割地,不同的铺地间用0R电阻或者磁珠隔开;
4、电源线上加大滤波。

网友K(2017-05-16):
请问楼主,您当时这个13.56MHz的传导骚扰超标问题解决了吗?您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至今一筹莫展,求赐教。

网友L:
屏蔽 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