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转接头设计中的不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4-07-02):
做了一个标准USB公头转MINI USB公头的小模块,测试中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后,转接头就失效了,经测:当DM、DP引脚电压分别为0.52V和2.74V左右时转接头能正常工作;当DM、DP引脚电压均为2.4V以上时转接头失效,原理图如下:
在PCB设计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楼主:
在PCB设计中,全部覆铜和局部覆铜(信号线周围不覆铜)都试过,还是出现运行一段时间后DM脚电压串到高电平的情况而挂掉

网友A:
电源加大电容吧;
可能和你后面的USB设备有关;
2根信号线最好等长,还有接插件的质量;

设备的速度多少啊??高速还是全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加大电容吧;
可能和你后面的USB设备有关;
2根信号线最好等长,还有接插件的质量;

信号线是等长处理的,在淘宝上买的转接头就用了4根导线把VBUS、DM、DP、GND对接起来,ID悬空,并没有其它处理,画到PCB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线是等长处理的,在淘宝上买的转接头就用了4根导线把VBUS、DM、DP、GND对接起来,ID悬空,并没有其它 ...

淘宝买的转接头可以???
你自己的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转接头可以???
你自己的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转接头可以???
你自己的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主要是DM管脚电压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容易跳到高电平致使转接头失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你对比下,啥不一样;
不会是你接插件不好吧;

接插件质量不好问题到是没碰到过,我以前碰到过USB线质量差,通讯故障的概率就比较大;

楼主:
焊接了4个,只有一个**下去了,其它三个都**不了多久,难道真的是器件不行?很难接受这种问题,大神们支招

网友B:
DM DP上串个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 DP上串个电阻呢

匹配阻抗?

网友C:
我觉得数据线上串小电阻,电源加电容会好些。

网友D:
不通电的情况下,测量DM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看看是什么情况;
估计:
1.PCB漏电;
2.芯片被静电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通电的情况下,测量DM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看看是什么情况;
估计:
1.PCB漏电;

PCB漏电可以理解,芯片被静电损坏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PCB漏电可以理解,芯片被静电损坏无法理解

器件就只有两个USB接头,这种器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数据线上串小电阻,电源加电容会好些。

数据线上串了27欧姆小电阻也不行

楼主:
现在有三个已经稳定运行很长时间了

楼主:
之前以为DM、DP之间有干扰,还专门涂上了绝缘漆,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以为DM、DP之间有干扰,还专门涂上了绝缘漆,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

各并联一个pF的电容试试。

网友E:
:L
偶晕,
你不要纠结于表象。
你那个什么DM信号线电压上升不是漏电造成的,它是结果,不是原因。
而是由于你的线路质量不好,双方的通讯中断,器件主动将电压置高的。
你可以试一下,将DM线两端连接设备的线都剪断,看看DM上还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晕,
你不要纠结于表象。
你那个什么DM信号线电压上升不是漏电造成的,它是结果,不是原因。

have a try

网友F:
说多了没用
上眼图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多了没用
上眼图仪

什么东东

网友E:
说的是,你的走线可能有问题。
USB的两个差分线DM和DP,频率高达480M,非常高,所以对布线要求很严格,
不是像偶们普通电路连通了就行,对走线的形状也有非常高的要求。
所以很有可能你的走线多转了一个弯,或者多了个过孔,信号完整性立刻就完蛋了。
用眼图仪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E:
你只贴出了原理图,没有贴出版图,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版图布线的问题,所以贴出原理图没有任何作用,
高频领域,原理图正确与实际能使用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G:
数据线上串的电阻一般是用10R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是,你的走线可能有问题。
USB的两个差分线DM和DP,频率高达480M,非常高,所以对布线要求很严格,
不是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只贴出了原理图,没有贴出版图,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版图布线的问题,所以贴出原理图没有任何作用,
高频领 ...

嗯嗯,好的

楼主:
V1为第一版:ID接地,正反面全部覆铜;V2为第二版:ID悬空,正反全部覆铜;V3为第三版:ID悬空,正面局部铺地,反面不覆铜。DM、DP均通过差分线布线,线宽10Mil

楼主:
对器件单独测试过,器件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