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的Android4.3默认编译不带摄像头程序

楼主(2014-07-02):
使用IMX6Q开发板接上ov5640摄像头,但是发现android4.3源码编译出现的系统镜像默认不带摄像头的app.
在android4.3/packages/apps/Camera/目录下有Android.mk,但为空的,无法编译出.apk文件。
在android4.3/packages/apps/Camera/tests下有Android.mk,但是使用mm编译时候出错: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home/dchip/wilson/android4.3'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out/target/common/obj/JAVA_LIBRARIES/littlemock_intermediates/javalib.jar', needed by `out/target/common/obj/APPS/CameraTests_intermediates/classes-full-debug.jar'.  Stop.
make: Leaving directory `/home/dchip/wilson/android4.3'

我想问下是否以上目录下的源码是摄像头的源码呢,怎么办才能把摄像头程序编译进系统镜像中,也就是怎么调出android4.3的相机应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哈,请稍等~~

网友B:
楼主,你第一次烧机的时候也没有摄像头程序吗,我这里的现象是第一次烧机后会有这个程序的,如果检测到没有摄像头模块,这个程序会自动消失的。如果有摄像头模块,那程序是一直有的。我的是安卓4.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第一次烧机的时候也没有摄像头程序吗,我这里的现象是第一次烧机后会有这个程序的,如果检测到没有 ...

感谢!其实我也有这个猜测,接下来我会做个摄像头接上实验一下。查了网上的说法是摄像头程序已经给编译进Gallery2.apk里面了,但是不清楚IMX6提供的android4.3是不是这样。。感谢你的回复!同时望用过android4.3的大大能给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哈,请稍等~~

你好,请问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提到的问题,camera.apk应用程序和gallacy.apk(图库)打包到一起了,如果系统启动的时候检测到摄像头,就会释放camera.apk应用。
如果没有检测到摄像头,就不会释放出来。

网友A:
这里android4.3和android4.2.2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android4.3和android4.2.2是一样的。

好的,感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回答!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