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康华光的模电------------差分放大电路-----静态分析-------

楼主(2014-07-02):
原课本6.2.2节(264页)
图6.2.2(如下图)
第一处画红线的地方:应该是Ie1=Ie2=Io/2吧,为什么写成Ic1=Ic2=Io/2  ?????????
第二处画红线的地方:Vce1=Vce2=Vcc-IcRc +0.7V  又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A:
楼主的ID很姓感,要是去掉一个字,更姓感!

网友B:
Ie1近似等于Ic1,同样Ie2近似等于Ic2。

第二条红线,推导没有错误。你分析时需要注意两基极电位均为零,那么当然计算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时应该加上0.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ID很姓感,要是去掉一个字,更姓感!

大仙您好,给分析一下第一问吧,我又查找了一本教材:截图如下:
不会是一本书错误,其他书都跟着抄错了吧?

网友C:
第一处画红线的地方:应该是Ie1=Ie2=Io/2吧,为什么写成Ic1=Ic2=Io/2  。你的是对的。
第二处画红线的地方:Vce1=Vce2=Vcc-IcRc +0.7V  又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应为:Vce1=Vce2=Vcc-IcRc。+0.7V是错的。
vi1-vi2=0时,v0=v01-v02=0的结论没有错。

网友A:
书中说的没错.

网友D:
0.7是对的。有经验一眼看出,没经验老老实实做题

网友E:
三楼张老师的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F:
我表示看懂了,书上写得很清楚了,老张又给了不少提示,楼主再好好瞅瞅。

网友G:
基极电位为零,计算Vce时候看集电极和发射极相对于基极零电位的数值来计算,参考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中说的没错.

大仙您好,能否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差动放大电路 两集电极电流之和等于电流源电流 而不是两发射极电流之和等于电流源电流?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仙您好,能否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差动放大电路 两集电极电流之和等于电流源电流 而不是两发射极电流之和 ...

这里是基极电流=0 所以发射极和集电极电流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里是基极电流=0 所以发射极和集电极电流是一样的

大哥,别吓我,基极的电位为零,但是基极的直流电流怎么可能是零:funk:

网友I:
IB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