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功率LED发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7-02):
请问各位老师,附件电路中CON2接的是一个大功率的LED,为什么必须要接上U9和R36后LED才能正常发光呢?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老师理我呢?求指点啊··············

网友A:
电路不全,P1.0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B:
p1.0可能是AD口,u9可能是外部基准,芯片采样LED的电流就是R28电压与U9基准电压比较并运算,输出控制TJ-LED

楼主:
TJ-LED接的是两个电位器,P1.0是单片机的一个I/O口,P1.1接的是单片机的A/D口,采集此处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关掉U8的输出

楼主:
现在我想再增加LED的亮度,是不是减小R32和R33的阻值就可以了呢?

网友C:
图很多地方不对。

楼主:
请不吝赐教······

楼主:
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