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I中传导干扰高频部分超限

楼主(2014-07-02):
最近做一台灯具,扫传导超限,单独拆下开关电源扫传导是可以过的,装到机器上就不过了,机器上有加一个X电容(1微法),一个共模电感(参数不详),两个Y电容(472),其他频率都可以过,在25-30M的地方超限,请高手指导,是否需要调整共模电感或者Y电容,EMI小白求教,先谢过大虾了

楼主:
今天重新扫了下机器,超限频率是20MHz左右,试过加大Y电容到103,没什么效果,共模电感之前是45mH,增加到55mH的,还增加了一个差模电感,有一些效果,不过还是超限,20M左右还是会超2-5dB,试了增大差模电感,没什么效果,有大虾指导下吗?或者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分享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A:
这种东西最怕的是调整参数以后没有任何变化。现在我的60W电源也卡在传导上了,怎么调整死活没变化,我已被它搞的没一点脾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