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奇怪的电源电路,求解!

楼主(2014-07-02):
在外国的机子上看到一个奇怪的高电压开关电路,但实无法看通它是如何打开高电压部分的电压到负载,特抄出来,让大家帮分析分析,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见下图。

网友A:
估计是电路抄错,比如+60V通过D210一直加到马达上,还怎么控制?

网友B:
也许,它就是控制高低压切换的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
从+80V的直流通路看,只送到NMOS管的漏极,而接成这种方式的管子要想导通,必须栅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从电路上看没有这个通路。
从Q7和D214的接法看,这部分驱动只能下拉,当Q7截止的时候缺少电位上浮的源。
从Q1栅极部分的元件看,好像是自给偏压PWM控制,但那样需要Q228的集电极接到高电位上,所以还是电路抄的不对。

×××××××××××××××××××××××××××××××××××××××
补充/更正:以上看走眼了,以下面10楼为准。

网友B:
4楼终于看走眼了
C219被Q2充电10V(如5楼红色充电回路),Q228导通时,该电压驱动Q1导通,如5楼蓝色放电回路
Q7截止时的“Q7截止的时候缺少电位上浮的源”,可由R20供给(如5楼蓝色回路)

这复杂回路抄成这样基本对头,楼主功力不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楼终于看走眼了
C219被Q2充电10V(如5楼红色充电回路),Q228导通时,该电压驱动Q1导通,如5楼蓝色放电回 ...

没有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终于看走眼了
C219被Q2充电10V(如5楼红色充电回路),Q228导通时,该电压驱动Q1导通,如5楼蓝色放电回 ...

60V是一直存在的,只是需要更大POWER时打开80V组进行供电,以得到更在的功率。
先说充电吧:
60v经D210分别加到D218,C220及Q228的C 极,电位均为60V,经过D2后到C219正极也应为59.4V,,Q7截止时,Q228导通,其E极电位也应在59v左右,那么C219的负极也应59V,

问题来啦,按你们所描述,Q7导通,Q228截止,Q2导通,要进行充电,正如上面描述,c219正负两端电位基本相等 ,如何充电?通过D218,C220?

网友C:
这个电路运行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Q1开通时间不能太长,受C219,R2充电限制
Q1截止时,Q2 C极受R28下拉,D218钳位,大致比Q1 s极低10V,Q7电流源下拉,Q228Q2推挽,C219 D2充电左负右正10v,Q1GS大致0V截止,这个状态是稳定的,也就是截止可以无穷久。
Q1开通时,Q7电流源关闭,Q228Q2 B极受R20上拉,推挽输出高,C219 R2放电,R2上正下负,Q1 GS从10V缓慢下降,受C219 R2时间常数影响,Q1是不能长时间开通的

网友A:
首先,这是个PWM控制,也就是说Q7一会导通、一会截至,这个频率比较高,足以使得在整个周期内C219和C220的电压保持不变。

无论Q7导通还是截至,由于R28,D218都会反向击穿,因此C220也会充到10V并保持。

设马达上端电压为VM,Q7导通的时候,Q2也导通,C219就被充电,因此C219也被充电到9.3V(比C220少一个二极管D2正向压降)。

Q7截至的时候,D214就认为不存在了,VM电压通过R20让Q228导通,要知道Q228的基极和集电极电位相同时也仍然具有放大作用,因此R20的电流比较小,Q228起射随作用,即C219负极电压会达到VM-0.7V,所以C219正极电压就是VM+9.3-0.7=VM+8.6V,这个8.6V就是Q1的栅极电压,足够让Q1导通。

根据占宽比的不同,VM会保持在60V到80V之间的某个电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