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算法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需要使用C语言设计一套算法,无奈基础较差,只能请高手指点了,能否用C编套算法供小弟学习一下。算法是准备写如STM32芯片配合传感器来使用的哦!先行谢过了!具体说明如下:

    在初始坐标系XOY内有2个端点坐标已知且边长(2cm和1.5cm只是示意数值,不具实际意义)、结构完全相同的等腰三角形S0和Sn。三角形S0三个端点坐标分别为A0(xa0,ya0)、L0(xl0,yl0)、R0(xr0,yr0);三角形Sn三个端点坐标分别为An(xan,yan)、Ln(xln,yln)、Rn(xrn,yrn)。(详见附件图示移位分析.jpg)

求:
    1)三角形Sn底边中点On在三角形S0底边L0 R0和底边上的高A0 O0构成的新坐标系A0 O0 R0中的坐标值On(xon,yon)
    2)三角形Sn底边高An On的延长线与坐标系A0 O0 R0中的A0 O0坐标轴的夹角β

    最好能写个函数,返回值就是(xon,yon,β),再次感谢!

网友A(2014-07-02):
第一个的话,数学上用向量不是可以解决么?

网友A:
第二个貌似用向量也可以解决啊

楼主:
向量的运算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