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分配到扩展RAM,如何在cmd配置

楼主(2014-07-03):
RAM, TE, ccs, IO, ps
请教各位,我用的是6747的片子,由于程序比较大,片内的存储空间不能满足

之前使用的是ccsv5默认的6747的cmd文件,编译时会报错,section里.text和.far会超出空间范围,所以想将这两部分放到片外的ram中。

请问要如何修改才能实现?是改cmd文件就行还是程序中也要修改?

ps:我把.text先分配到片内的rom中,用一个小程序试了一下,发现不行。然后改成EMIFASDRAM空间,发现也不行。用大程序试,ccs报错,然后电脑就直接蓝屏。

期待解答,感谢!

网友A:
电脑蓝屏主要是因为CCS兼容问题或者仿真器稳定性不好造成的
段要放到外扩SDRAM   应该还需修改GE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