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4读写uint型数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03):
明显是程序有问题

写完有延时或查询完成吗

网友B:
这样写不够简练,不如调用用一个程序就搞定...

如:Rd_nbyte(uint addr,uchar len,uchar *buff);//起始地址,数据长度,指针

Wr_nbyte(uint addr,uchar len,uchar *buff);

Wr_nbyte(2001,2,i2c_buf); //写入2个字节

网友C:
贴出的代码不足以说明问题,可能底层的实现有些问题。

网友D:
void write_twobyte(uint addr,uint datt)
{ uchar a,b;
a=(datt/256);
Write_Byte_24C(addr,a);;;;;;;;
Write_Byte_24C(addr+1,datt);;;;;;
}

楼主,是你写入的数据有误,你看这句:Write_Byte_24C(addr+1,datt);;;;;;
这是写datt数据,16位,而C02不支持16位。改成如下应该就可以了。

void write_twobyte(uint addr,uint datt)
{ uchar a,b;
a=(datt/256);    //拆分数据高8位
b=(datt%256); //拆分数据低8位
Write_Byte_24C(addr,a);;;;;;;;//写高位数据
Write_Byte_24C(addr+1,b);;;;;;//写低位数据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oid write_twobyte(uint addr,uint datt)
{ uchar a,b;
a=(datt/256);

LZ的是可以的
这样的情况数据会自动截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写不够简练,不如调用用一个程序就搞定...

如:Rd_nbyte(uint addr,uchar len,uchar *buff);//起始地 ...

前辈,我的指针学的还不是很好!  你可以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的指针学的还不是很好!  你可以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吗?

先把双字节地址该为单字节地址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双字节地址该为单字节地址试试吧...

uchar型数据写入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在任意地址写入一个数据,其它地址读出的也都是这个数据的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把双字节地址该为单字节地址试试吧...

人家是24C04
地址就是双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uchar型数据写入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在任意地址写入一个数据,其它地址读出的也都是这个数据的值。 ...

对比这个时序和你的程序,看看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