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电路

楼主(2014-07-03):
此图 是ST+和ST- 耦合到 电源线(CA上端)。ST+和ST- 是连接到单片机引脚上。请问Q6 能导通吗?Q6的基极电压在0~  -15V?

网友A:
可以,但不能持续导通。
导通靠C24和Q6发射结整流。

楼主:
您能再说 具体点吗?我没看懂。

网友A:
静态(ST+和ST-均无变化)时Q2Q6基极电位均为零,两管均截止。
当ST+和ST-变化时,Q2和Q6导通,靠电容C10和C24的充放电。U8F输出端由低(0V)变高(Vcc)时Q2会导通,U8E输出端由高(Vcc)变低(0V)时Q6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ST+和ST-均无变化)时Q2Q6基极电位均为零,两管均截止。
当ST+和ST-变化时,Q2和Q6导通,靠电容C10和C2 ...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