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无刷电机制动方面资料

楼主(2014-07-03):
如图,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下

网友A:
不晓得你的电机参数
自己去看
安森美的

网友B:
直流电机的制动,有机械制动,再生制动,能耗制动,反接制动
机械制动:
      就是抱闸,是电动的抱闸。
反接制动:
      当切断正向电源后,立即加上反向电源,使电动机快速停止,当电动机速度降到零时,装在电动机轴上的“反接继电器”立即发出信号,切断反向电源,防止电动机真的反转
能耗制动:
电动机在电动状态运行时若把外施电枢电压U突然降为零,而将电枢串接一个附加电阻R,即将电枢两端从电网断开,并迅速接到一个适当的电阻上。电动机处于发电机运行状态,将转动部分的动能转换成电能消耗在电阻上。随着动能的消耗,转速下降,制动转矩也越来越小,因此这种制动方法在转速还比较高时制动作用比较大,随着转速的下降,制动作用也随着减小。
再生制动:
再生制动(Regenerative braking) 亦称反馈制动,是一种使用在电动车辆上的制动技术。在制动时把车辆的动能转化及储存起来;而不是变成无用的热。把电动机械的无用的或不需要的或有害的惯性转动产生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回馈电网,同时产生制动力矩,使电动机械快速停止无用的惯性转动。
最普通的制动方**把车的动能,以摩擦直接转化成热能。
但较为简单的“动力制动”(Dynamic Braking),则是把电动机转成发电机使用,把车辆的动能转成电能
动力制动通常只会把产生的电,经过电阻转成无用的热放走。
而再生制动则会把电力储起来或透过电网送走,再生循环使用。
使用再生制动的车辆仍然会有传统的摩擦制动,提供快速、强力的制动。
一般的再生制动只会把约30%的动能再生使用,其余的动能还是成为热。这效率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而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的制动,有机械制动,再生制动,能耗制动,反接制动
机械制动:
      就是抱闸,是电动的抱闸。

十分感谢,我先下载下来看看,有问题再请教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的电机参数
自己去看
安森美的

有没有BLDC制动方面的资料啊,型号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的制动,有机械制动,再生制动,能耗制动,反接制动
机械制动:
      就是抱闸,是电动的抱闸。

有没有无刷直流电机的制动资料啊,直流电机制动太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无刷直流电机的制动资料啊,直流电机制动太广了

有刷,无刷仅电枢换向方式不同,跟制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