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FPGA供电电压

楼主(2014-07-03):
由于我电路设计失误,导致VCCA本来应该2.5V的供电现在大约2.3V,不知道这个影响FPGA的工作吗? 我程序烧写是正常的,但是程序不是立刻执行,过了得有半分钟才开始执行? 这个和电压不够有关系吗? 谢谢啊

网友A:
看下数据手册,VCCA的电压范围能否满足要求,程序不是立刻执行应该是生成bit流里面的配置速度太低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数据手册,VCCA的电压范围能否满足要求,程序不是立刻执行应该是生成bit流里面的配置速度太低引起的 ...

那有办法解决程序不立刻执行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可以设置来解决这个问题,估计是不是这个问题,需要你看下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来解决这个问题,估计是不是这个问题,需要你看下逻辑。

逻辑很简单 就是流水灯
//===========================================================================
// File Name   : STREAM_LED.v
// Module Name : STREAM_LED
/* ��վ�� www.sopc51.com(о���Ƽ�)                                          *
* ���䣺 SOPC51@126.com   ���룺��������Ҫ                                     *
* �汾�� V1.1                                                              *
* ���ߣ� δ�                                                              *
* ���ڣ�2012-5-1                                                           *
*****************************************************************************/
//===========================================================================

module test_led
        (
        //Input ports.
        SYSCLK,
        RST_B,

        //Output ports.
        LED_DATA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SYSCLK;                //System clock, 50MHz.
input                RST_B;                //Global reset, low active.

// output        [9:0]        LED_DATA;        //LED data output.
output        [3:0]        LED_DATA;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wire                SYSCLK;
wire                RST_B;

//reg        [9:0]        LED_DATA;
reg        [3:0]        LED_DATA;
//===========================================================================
//Wire and reg in the module
//===========================================================================

reg        [23:0]        TIME_CNT;        //Count the time, everyone show 1ms.
//reg        [9:0]        LED_DATA_N;        //Next value of LED_DATA.
reg        [9:0]        LED_DATA_N;
wire        [21:0]        TIME_CNT_N;        //Next value of TIME_CNT.

//===========================================================================
//Logic
//===========================================================================

//Count the time, let the every led show 50ms.
always @(negedge RST_B or negedge SYSCLK)
begin
  if(!RST_B)
    TIME_CNT    <= 22'b0;// 2^21=1024*1024*2  50MHZ
  else
    TIME_CNT    <=  TIME_CNT_N;
end

assign        TIME_CNT_N = TIME_CNT + 22'b1;

//LED light output control.
always @(negedge RST_B or negedge SYSCLK)
begin
  if(!RST_B)
   // LED_DATA    <= `UD 10'b11_1111_1110;
   LED_DATA    <=  4'b1110;
  else
    LED_DATA    <=  LED_DATA_N;
end

always @ (*)
begin
  //if((LED_DATA == 10'b01_1111_1111) && (TIME_CNT == 21'b0))
  //  LED_DATA_N   = 10'b11_1111_1110;
  if((LED_DATA == 4'b0111) && (TIME_CNT == 22'b0))
  LED_DATA_N   = 4'b1110;
  else if(TIME_CNT == 21'b0)
    //LED_DATA_N   = {LED_DATA[8:0] , 1'h1};
     LED_DATA_N   = {LED_DATA[2:0] , 1'h1};
  else
    LED_DATA_N   = LED_DATA;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来解决这个问题,估计是不是这个问题,需要你看下逻辑。

延时的时间还挺长的 感觉得有半分钟,我觉得肯定不是逻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