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端口U盘能用,USB明泰的医保读卡器显示连接但使用

楼主(2014-07-03):
USB端口,U盘能用,USB明泰的医保读卡器显示连接但使用不了,已试过USB接口功率增强,仍不行,求教,端口显示的是HID -compliant device正常不问号,就是不能,读卡器接其他机器能用。同批的联想机器,XP系统,8台中出现2台,其它软件应用等使用均正常。

网友A:
如果电脑使用usb键盘鼠标 u盘都没问题
基本可以确定是读卡器存在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