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每日一讲---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声光监视器

楼主: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额定电压多为24V,为了避免它在22V以下过放电造成损坏,可用本电路进行监视。电路由10位LED区间电压显示器,低压报警器及15V稳压器组成。10位LED区间显示器由SF3914完成。当在它的4,6脚之间输入一定电压时。内部每一级比较器按电压高低电平驱动LED发光。通过调节W3,R1,W4,R2,使SF3914处于区间电压指示状态。W2作为衰减器,使检测出的高电压分压后输入驱动器。SF3914的9脚为控制显示模式端,当9脚为高时,LED为线状。当9脚为浮空时,为单点显示。集成运放构成比较器,对LED3的负端电压进行检测,因该端电压在LED亮灭时电压变化比较少,所以我们用比较器,提高电路灵敏度。让蜂鸣器报警。(LED亮13.4V,灭13.8V)
QQ:1746430162

原理图

网友A(2014-07-03):
好像现在电动车电池都是额定48V,放电终止电压取40V或更低一点儿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现在电动车电池都是额定48V,放电终止电压取40V或更低一点儿较合适

喔,是的.现在一般是48V或者是64V。我的这个电路可以在电压变换上面再做一下处理,就可以用于实物了。我想就算是48V我们也可以把它变下来的,关键是一种监视思想。非常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光有思想还不够,48V的电压,前面的稳压IC就不可靠了,要改进和考虑的地方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有思想还不够,48V的电压,前面的稳压IC就不可靠了,要改进和考虑的地方就多了。 ...

恩,是的。谢谢你的意见,要是有朋友要用这一个电路于48V,请在电源上做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