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ltium Desiger 10怎样精确定义板子尺寸

楼主(2014-07-03):
各位老师,我是纯菜鸟,我定义板子尺寸为83*64mm,如何操作,跪求大师指点

网友A:
1、直接在keepoutlayer画线即可。
2、用autoCAD画出外形导入AD即可,记得导入层选择keepoutlayer

网友B:
:) 设置原点,直接输入坐标!

网友C:
用Keep-out画线,再选中Keep-out的框架,之后在design中选择Board shape,在选第四个,就OK了。。